BUCK电路用固定PWM会怎么样?

楼主(2020-10-15):
如图电路,电流大的时候,VOUT会是75%VIN吗?

网友A:
很容易烧开关管。

网友A:
而且这样的栅极驱动很容易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这样的栅极驱动很容易电流不够。

如果不考虑栅极驱动的话,假设栅极驱动是足够的。

我刚才自己思考了一下,
如果负载很低,VOUT是能接近VIN。
如果负载很大,是能达到75%VIN的,不考虑器件损耗。

您看对吗?

(模电本来就没学好,学的那一点基本还给老师了。。。)

网友B:
不考虑栅极驱动问题,在小电流时候,则电压是升高的,当然不会超过输入电压,当负载加大到某个值,则会基本固定在VIN*0.75。至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基本的固定电压,取决于你的PWM频率和电感的参数。
当然,你这样的驱动线路是不能正常工作在合理的PWM条件下的,原因无它,只因为当管子需要截止时候,1K的上拉,和mos管的栅极组成的RC回路,充电时间会比较长,不符合栅极电压上升要求,简单的说就是太慢了。
关于PMOS管做BUCK回路管子的驱动,论坛里面有很多帖子有很明确的线路,你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A:
启动时输出电容没有电荷,电感会饱和,开关管不安全。

网友C:
如果电感左边直接75%的方波驱动,输出必然是不变的。
现在开关是高边开关,低边二极管续流,负载轻,电压会上去的。
输出电压和占空比成比例,是有条件的,就是电感电流为0时的时间要去掉。也就是说,T1时间电感有电流,占空比为0.75,T2时间电感没有电流,占空比是0,相当于调频了。
真计算起来,很烧脑子的,电感的电流有连续和非连续之分。

网友D:
先不看电路对不对

针对buck驱动恒定脉宽

为什么要pwm--脉宽调试,是因为电源可以根据负载的不同自动调节驱动脉冲的宽度,进而调节输出的电流,稳定输出电压

一个设计好的buck,在轻载是是窄脉冲驱动或者打嗝驱动,随着负载的增加驱动脉冲宽度会随之增加,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E:
需要考虑D1 续流期间的压降。估计是0.75%*VIN再减去 0.25*Vo(0.75*VIN)-VD 如果输入是10V  D1压降1V  那么就是用7.5 -(7.5*0.25-1)=6.625 输出越低,D1的压降影响越大。

楼主:
我的设计目标是48V降压到24V 电流20A或者更大
用DCDC芯片都太贵。
所以考虑一个极低成本的方案。
对电源质量要求不高,给电机用。

网友F:
这个思路是斩波,可以达到楼主目的。  但是:
一、开关管最好使用 NMOS,大电流的 PMOS 管不好买到,比较贵,性能也比较差
二、驱动电路建议使用带自举功能的 半桥驱动IC 上桥臂电路(需要一个 10 ~ 18V 的驱动电源,可以考虑用48V做一个12V的辅助电源),  国产的 驱动芯片不贵,几毛钱的就很好用了
         使用分立元件搭驱动电路不是不行,看楼主的样子,20A这么大电流,大概率容易出漏子
三、既然使用了电感储能,48V降24V,占空比肯定需要小于 24/48    一楼所说 75% 占空比,出来的电压 会大于 75%

网友A:
低压大电流的降压转换器,是使用同步整流的好理由。否则处理二极管的热量都要花费不小的代价。

楼主:
找到解决方案了。
MP2908A  淘宝3块钱一片 估计是翻新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解决方案了。
MP2908A  淘宝3块钱一片 估计是翻新货

只是控制器,不便宜了。。

网友G(2020-11-19):
自己搭的电路成本未必低

楼主:
从网上又看到一个方案,直接高频变压器开环输出。

http://www.geekfans.com/thread-84104-1-1.html

网友:
如果是开环控制,输出的电压是不准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网上又看到一个方案,直接高频变压器开环输出。

http://www.geekfans.com/thread-84104-1-1.html ...

他的原边有开关管保护,还是很安全的。只是没有电压反馈,输出精度没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