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硬件篇】DAC

楼主(2020-10-15):
1.DAC简介
数字/模拟转换模块(DAC)是12位数字输入,电压输出的数字/模拟转换器。 DAC可以配置为8位
或12位模式,也可以与DMA控制器配合使用。 DAC工作在12位模式时,数据可以设置成左对齐
或右对齐。 DAC模块有2个输出通道,每个通道都有单独的转换器。在双DAC模式下, 2个通道
可以独立地进行转换,也可以同时进行转换并同步地更新2个通道的输出。 DAC可以通过引脚输
入参考电压VREF+以获得更精确的转换结果。

2.DAC主要特征:
● 2个DAC转换器:每个转换器对应1个输出通道
● 8位或者12位单调输出
● 12位模式下数据左对齐或者右对齐
● 同步更新功能
● 噪声波形生成
● 三角波形生成
● 双DAC通道同时或者分别转换
● 每个通道都有DMA功能
● 外部触发转换
● 输入参考电压VREF+

3.框图如下: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zcV82NjY=,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zcV82NjY=,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zcV82NjY=,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网友A:
dian ge zan.非常好

楼主:
其实基本上都是中文手册里面的内容,我基本做个搬运,谬赞了~

网友B:
不错的**,学习了。搬运也搬得好

网友C:
这款芯片的ad很经典

网友D:
是内部电压基准稳定还是外部的电压基准稳定啊

网友E:
如何形成三角波呢

网友F:
外部硬件如何做抗噪呢

网友G:
这也是有四种采集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何形成三角波呢

寄存器 DAC_CR 第6.7位有三角波的使能配置,如果想要做三角波,这个使能脚必须开启,我也没验证过,但应该是这个思路,具体可以自己看下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