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硬件篇】ADC

楼主(2020-10-15):
STM32F103ZET6有3个ADC,每个 ADC 是 12 位逐次逼近型的模拟数字转换器。它有 18 个通道,可测量 16 个外部和 2 个内部信号源。各通道的 A/D 转换可以单次、连续、扫描或间断模式执行。
ADC和IO口对应关系如下:

ADC主要特征
● 12位分辨率
● 转换结束、注入转换结束和发生模拟看门狗事件时产生中断
● 单次和连续转换模式
● 从通道0到通道n的自动扫描模式
● 自校准
● 带内嵌数据一致性的数据对齐
● 采样间隔可以按通道分别编程
● 规则转换和注入转换均有外部触发选项
● 间断模式
● 双重模式(带2个或以上ADC的器件)
● ADC转换时间:
─ STM32F103xx增强型产品:时钟为56MHz时为1μs(时钟为72MHz为1.17μs)
─ STM32F101xx基本型产品:时钟为28MHz时为1μs(时钟为36MHz为1.55μs)
─ STM32F102xxUSB型产品:时钟为48MHz时为1.2μs
─ STM32F105xx和STM32F107xx产品:时钟为56MHz时为1μs(时钟为72MHz为1.17μs)
● ADC供电要求: 2.4V到3.6V
● ADC输入范围: VREF- ≤ VIN ≤ VREF+
● 规则通道转换期间有DMA请求产生。

ADC框图如下:

网友A:
逐次逼近型的优势是什么啊

楼主(点评):
可能是因为从数学的角度比较好理解吧,就好像比较器,Vo<Vi就输出1;Vo>Vi就输出0,类似这样的

网友B:
采集速率醉倒能达到多少?

楼主(点评):
官方资料是不能超过1M,即采集周期不能低于1us

网友C:
每次采集的结果必须及时读取吗

楼主(点评):
没看太懂。设定了采集频率的话,就会按照这个频率将数据读出来放到寄存器,但是你也可以不用它,就放着没关系。就好像我可以10s读一次AD的值,然后进行后续的处理,数据总是放在这里,要怎么处理看个人。

网友D:
内部信号源用于提供什么呢

网友E:
基本上所有的ad都是这四种工作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