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硬件篇】串口

楼主(2020-10-15):
STM32F103ZET6 最多可提供 5 路串口,3个是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1、 USART2和USART3),2个是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4和UART5)

引脚对应如下:

串口USART1USART2USART3UART4UART5输入/输出方式
USARTx_TXPA9PA2PB10PC10PC12复用推挽输出
USARTx_RXPA10PA3PB11PC11PD2浮空输入

USART框图如下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zcV82NjY=,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网友A:
用图形化配置就不用学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图形化配置就不用学这个。

是的,用STM32CUBEMX做HAL开发就可以不太了解寄存器和库函数开发。看个人吧,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从效率来看,CUBEMX开发是要快很多

@AlanZh630 :STM32F103ZET6 是144脚的
多少脚 的

网友B:
GPIO模拟串口,最大的波特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模拟串口,最大的波特率多少?

可以在ST官方手册里面看到“发送和接收共用的可编程波特率,最高达4.5Mbits/s“
但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都是配合串口调试助手使用,一般是9600bps,115200bps用的比较多

网友C:
速度太快会不会丢数据啊

只要是官方给定的波特率就是经过ST工程师验证过的,这个不需考虑,如果存在丢包的情况,大概率是自己代码写的有bug

网友D:
3个的性能是一样的吗

3个是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1、 USART2和USART3)是一样的 2个是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4和UART5)是一样的 但是USART和UART是有差异的,具体的可以自行百度。

网友E:
没有主次之分是吗

网友F:
可以同时分别工作在不同的模式下吗

没看懂你说的不同模式是什么意思。TX用复用推挽输出,RX用浮空输入这个是硬性条件。

网友G:
是不是这几个串口有共用的引脚了啊

我看的是STM32F103ZET6,串口没有共用的引脚,其它芯片有没有可以复用的没仔细研究。

网友B(2020-11-17):
直接使用IO口进行模拟,是不是会好一些?

没听太明白用IO进行模拟这句话,只有串口引脚才可以进行串口通讯啊,其它IO口没这个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3个的性能是一样的吗

3个是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1、 USART2和USART3)是一样的
2个是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4和UART5)是一样的
但是USART和UART是有差异的,具体的可以自行百度。
PS:这样分段你可以能看起来更清楚一点

网友H:
感谢分享,不错的资料,学习到很多知识,谢谢楼主的分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