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矢量相加

楼主(2020-10-15):
我用的数组储存矢量,但是数组中多数值是0,为了方便储存,所以我就分别用val[]和pos[]来储存在数组中的值和位置。
现在我想在这个格式上让两个数组val1和val2相加并吧结果存到另一个数组val3,然后出现了问题
void addEff(int val1[], int val2[], int val3[], int pos1[], int pos2[], int pos3[], int k1, int k2){
        //access to each element in pos1[] and check if it has same position in pos2[]
        //if pos2[]has smaller value of position, add val2[] first before add val1[]
        int count=0;
        int i=0;
        int j=0;
        while (i<k1){
                while (pos2[j]<=pos1[i]){
                        if (pos2[j]<=pos1[i]){
                                val3[count]+=val2[j];
                                pos3[count]=pos2[j];
                                j++;
                                break;
                        }
                        val3[count]+=val2[j];
                        pos3[count]=pos2[j];
                        count++;
                        j++;
                }
                val3[count]+=val1[i];
                pos3[count]=pos1[i];
                count++;
                i++;
        }

}

楼主:
k1是val1长度,k2是val2长度
如果是这样
  1.         int input_val1[] = {11,22,33};
  2.         int input_pos1[] = {1,2,7};
  3.         int input_val2[] = {44,55,66};
  4.         int input_pos2[] = {2,4,6};

那val3应该是
  1. int expected_output_val[6]={11,  66,  55,  66,  33,0};
  2.         int expected_output_pos[6]={1,   2,   4,   6,   7,0};

网友A:
兄弟 注释咱能不打英文吗 你这个逻辑我有点搞不懂 所以你真正得出来的是什么 写得好乱啊 你用一下debug先看看问题出在哪吧

网友B:
你是想先加val1然后再加val2是吧  这样你很容易出现加的位置不对的问题
为什么不直接另开一个数组专门运算 然后再吧那个数组变成你要的格式

网友C:
会出现val1结束了但没有加完val2的情况

网友D:
这样做有些麻烦

网友E:
用指针多省事啊

网友F:
这样分别操作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G:
C中可以用数据链吗

网友H:
楼主修改代码了吗

网友I:
所以出现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