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温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10-15):
如图。热电偶用于测锅炉的温度,温度一般不超过300度。热电偶和锅炉外壳接触。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部分产品电阻R12损坏,表现为阻值变大,或者烧糊,
热电部的两根线都接了两个10D27压敏到大地。但是客户一般不接地。
R12是0805封装。
现在有人说 可能是客户把热电偶和三相电一起走线造成耦合电压进入热电偶然后作用于R12.造成损坏。,

0805

网友A:
R12什么封装

楼主:
现在有人说 有可能是 热电偶和三相电并行走线 产生高压作用于R12造成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人说 有可能是 热电偶和三相电并行走线 产生高压作用于R12造成损坏,。 ...

经分析:

1、我在做工装的时候,量外壳对大地的电压,经常能量到60V以上。漏电来源:电机线圈与外壳绝缘不好,打雷等
2、既然热电偶是按照在外壳上的,采用热电偶与锅炉浮置有点难度,那么你的控制板大地线主动接外壳。
即仪表无法浮置,那就都接大地。

3、工业用,热电偶安装位置引线长,位置远,要优先考虑模拟量隔离栅。

电流imax 应为11ma,电阻少算一个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分析:

1、我在做工装的时候,量外壳对大地的电压,经常能量到60V以上。漏电来源:电机线圈与外壳绝缘 ...

说的太详细了,客户不能用隔离栅。因为成本考虑,现在我想把?R\12加大的功率2W行不行。、

双绞屏蔽线。在输入端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太详细了,客户不能用隔离栅。因为成本考虑,现在我想把?R\12加大的功率2W行不行。、
...

经分析:

假定有高电压,电压会从3个分支到gnd。
其中R12的分支的电阻最小,根据电喜欢往低阻抗的地方钻特性。优先往R12跑。
R12用大点封装是合理的。成本和板子,不需要大的改动。

网友B:
对地加2个二极管钳位试试,肯定是主板的GND和市电之间的绝缘隔离不够,或者主板接大地了,热电偶安装地方接地不好,只要多次瞬间打火,就烧这个电阻。
有些只是阻值变化,有些直接烧糊,这个电阻最容易出问题。
最好热电偶一端直接接地,这样就不会烧东西了,只是成本高一些,要另外加冷端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地加2个二极管钳位试试,肯定是主板的GND和市电之间的绝缘隔离不够,或者主板接大地了,热电偶安装地方接 ...

看样子是多次电压异常才造成的损坏。不知道钳位二极管 能承受多少次的电压异常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多次电压异常才造成的损坏。不知道钳位二极管 能承受多少次的电压异常呢。 ...

可以参考一些ems标准
例如汽车的iso7637-2是电源接口,iso7637-3为非电源接口(信号接口)。

你这个热电偶接口,过第二级已经完全不可控,如果选最高等级80V,很容易打爆的。
工业ems标准,我不熟悉,希望有经验的高手,能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多次电压异常才造成的损坏。不知道钳位二极管 能承受多少次的电压异常呢。 ...

普通的IN4007系列还是比较皮实的,瞬间上几十A都没事。

网友C:
估计出现异常情况,  漏电等因素引起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种:〈1〉热坏了,电阻換更大瓦特数。0805的8分之1瓦〈2〉过高压冲击,电阻R12再并联电容,并且运放输入端 ...

请问 电阻R12再并联什么类型电容,耐压值 应该多高,容量多少呢。

网友E:
你要注意,商品热电偶有两种封装,一种是外壳与内部是连通的,一种是绝缘的。
我们的产品中一般使用都是选绝缘的那种,这样就算外壳有静电,也不会进入到DC回路中去。但我们在产品实测中也发现过问题,就是如果像电机之类的绝缘不行,漏电大了的时候,还是会影响热电偶的测量(绝缘毕竟不是无穷大,这就导致会有部分漏电流通过外壳进入内部形成电流回路,引起测量误差,例如K型是41uV每度,随便一点漏电电压就是几十度的误差了)。
如果你这种情况,可以考虑用绝缘的那种。隔离外壳感应电进入DC回路。

我用的就是绝缘的。但是我怀疑有的热电偶一直在炉中高温绝缘性 会下降。、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要注意,商品热电偶有两种封装,一种是外壳与内部是连通的,一种是绝缘的。
我们的产品中一般使用都是选 ...

这个绝缘我测试过,比喻常温下100M,在600度时就只剩下6M左右了。而且第个传感器可能都不一样,问过厂家,他们说绝缘与封装时的状态有关,就算常温下测量,根本没有一致性可言,绝缘最小的十几M,最大的可能大于10G。但是不同的厂家,绝缘确实不同,我用上海某家的,平均绝缘可能低于5M,但用福建一家的平均就有60几M,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上海出的,我测过3家的,平均都低于10M(常见的电机绝缘标准就是10M)。

网友F:
你这个电路不能这样独立分析,应给结合这个电气产品的电源供电部分一起分析。必定你现在的问题不是理论上出现问题,属于系统性的综合分析,所以建议你发上你的工作电源跟其他部分一起分析

网友G:
你的电路板选择不接安全地就可以了,否则只能考虑隔离测量了。

网友H(2020-11-24):
电路分析:
1、由于运放对微弱信号不起作用,因此将热电偶的基准电压抬高5mv,运放放大300倍,基准电压为1.5V;
2、运放饱和放大值为3.75V,1.5V值3.75V为温度测量值,通过分段线性可计算出温度。
原理没有问题,可能是热电偶的质量问题,即热电偶头与探温金属壁接触(灌胶不好,绝缘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