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问个元器件谁见过?

楼主(2020-10-15):
金属壳,长得像晶振,但感觉不是。谁知道是什么?

Q字标号和封装看像mosfet,看看英飞凌家的
看Q打头的丝印 一般不是三极管就是MOS管

网友A:
IRF6725之类的MOS管

楼主:
是有些像,多谢
请问这种mosfet一般用在什么场合,为什么封装是这样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些像,多谢
请问这种mosfet一般用在什么场合,为什么封装是这样的呢? ...

这我不清楚,也许频率高吧。

网友B:
贴装件,背部还可以装散热片。

网友C:
MOS 管上戴个散热帽吗,  不过看引脚比较大, 不象通用型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OS 管上戴个散热帽吗,  不过看引脚比较大, 不象通用型封装

它的金属壳是漏极,并且两端接触PCB可以焊接,源极和栅极在下面看不到。

网友D:
PCB上明显丝印有“Q”字样,必定是器件而非元件。只是看不出这金属盖是器件自身的帽盖呢还是外加的屏蔽罩。(金属盖上有啥标识吗?)

网友E(2020-11-25):
别说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