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120芯片的指令周期问题

楼主(2020-10-15):
现在在编写程序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在一个TIMER4的定时器的中断中,对一些条件进行判断和引脚操作,在提高定时器中断的频率的过程中,发现定时器的中断频率提高不到100khz,想咨询一下,对于if条件判定指令需要执行的周期是多少啊,想计算一下整个中断执行下来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A(2022-11-23):
判断就是走的机器周期吧,应该很快的

网友B:
你可以用定时器的方式抓一下执行if语句的时间

网友C:
为啥提升不到100KHz呢?

网友D:
其实不是很建议在定时器里做引脚操作之类的,就变量赋值就可以了,其他在外面做

网友E:
按理来说,if执行是很快的,但是执行的内容就不一定了,就得看你程序如何了

网友F:
我一般测试一条语句执行多久,就用定时器计数,这样能稍微准确点

网友G:
是不是因为你主频不够啊,你MCU的主频设置多少?

网友H:
测试执行时间的话,可以使用printf的打印的

网友I:
你要提高主频才能提高定时器的中断频率

网友J:
If按理来说运行就很快,你要想知道用了多久可以用仿真的方式,仿真有计时的,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