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模拟电路》的作者提出学模电的目标是否合理?

楼主(2020-10-15):
前段时间看到B站有《新概念模拟电路》的视频,其中有杨教授提出学模电的目标:

我总结出来:
1、模电定量化是高手,模电定性化次之
注:模电定量化,需《电路分析基础》,《信号与系统》,《高等数学》,《微分方程》,《线性代数》
涉及到元器件的选择,还需学习《运筹学》的各种规划,matlab,以及python高性能运算工具包。
个人觉得模电定量化贼难。

2、模电需动手
注:的确需要动手

3、模电要抓理论,好像视频中说,现实中抓理论的少,抓实践的多。
注:带过几个大学生,感觉出来啥都不会,这几个大学生都不笨,以此推测学模电从理论学起,估计效果不大。模电应注重实践。

4、多看datasheet。
注:各大半导体厂商的datasheet,经常有一些应用电路,有些74元器件还有内部原理图,的确能知所以然。还有一些app note更是水平很高,例如开关电源布线要点,反激电源变压器计算等五花八门,有的也还是很深的。

网友A:
自己都只玩纸上谈兵,劝人家多实践,语言苍白又无力。

书中和教学视频,都是玩仿真器TINA的,实践部分连1%都不到(还是手下学生做的)

在仿真器中,所有模型参数都能看到,手算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第8位。
给你一个实际管子,连模型参数是怎么提取的,可能都是个难题。

的确仿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或许低频的常规属性可以仿真,直流精度可能得不到。如偏置,失调电压。

网友A:
一味玩仿真器是不行的,还应该让学生知道真相-----真实的情形到底是什么样的。

下面左图是实测的共射晶体管特性曲线,右图是仿真的,或者说是理论预测的:

经过比对可知,在第一象限,艾伯斯-摩尔模型预测的非常准,但是第三象限差别较大。

网友B:
      现实里面没有那么多分立三极管要你去设计,就算要你去设计分立,参数你都不知道从哪里找,现在模拟类的工作路径很窄了,可以说没啥前途。。。
      除非去设计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实里面没有那么多分立三极管要你去设计,就算要你去设计分立,参数你都不知道从哪里找,现在模拟类 ...

杨教授的书是模块化的,你所说的分立三极管,在《新概念模拟电路》第一分册。现实的确很少用,但是里面的晶体管模型,以后还是要用到的。比如网上《一步一步做个恒流源》就是画全系统图,推导零极点,还要用到。
现实中模拟电路大多基于运放,这个可以看《新概念模拟电路》第二、第三分册。
康华光的教材好像运放也放在前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都只玩纸上谈兵,劝人家多实践,语言苍白又无力。

书中和教学视频,都是玩仿真器TINA的,实践部分连 ...

我跟你不是很熟,但是印象中,你是全宇宙最厉害的批评家,黑白颠倒的能力非常厉害。
杨教授的《新概念模拟电路》
1、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加一点特定的厂商元器件,写的。不是按照“大纲”写的。按照大纲写的教材我看过,很难短时间提高。
2、不涉及晶体管的特殊用法,仿真软件的结果大致可信,以前碰到运放的振荡,按照ti的方法也是可以仿真出来的。仿真软件本质是一个工具,仿真到什么程度,也需要使用者去建立更好的模型。
3、杨教授的第一册,晶体管涉及大量计算,也有很详细计算实例,步骤比较细。非常适合自学。这个社会有很多985毕业的,也有很多非985的,更有一些初中毕业因为勤奋,听老板的话,老板愿意培养。确实有提高的需求。
4、对于动手能力,有的学历低的人,出了社会就干活,培养了动手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应提高的是理论水平。《新概念模拟电路》分为各个模块,不按“大纲”编写(可能杨教授觉得写本按“大纲”的模电教材,竞争不过别人,太多了)。但是深度还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跟你不是很熟,但是印象中,你是全宇宙最厉害的批评家,黑白颠倒的能力非常厉害。
杨教授的《新概念模 ...

你要是真的感觉不错,就好好研究吧
用作者的话说:研究三年以后,包你成为江湖第一高手。

我算不上批评家,作为一名评论家,说话要一阵见血,阿默论坛倒是有不少符合这个要求的。
例如有个网友一针见血指出:看来看去,发现这些书就是【自序】写的最好,看了后像打了**血一样让人亢奋不已。

楼主:
他还有后记,说看到书摊被叫买的教材。
作者借助社会力量,已经将《新概念模拟电路》成本压的最低,接受市场的检验。至少人家智力是够的。
上次你批评他啥都会,我看了下,他还会单片机,fpga,说明他是个电子爱好者,没人逼他去学。且写一本不是按照大纲写的《新概念模拟电路》。人家的动机对电子是热爱的。
至于看序言是必要的,你不知道别人写作的动机,你怎么判断一本书呢。
比如有的人就批评说大量datasheet,连写作动机都看不懂。

网友A:
评价者的资格鉴定:

我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接触收音机而成为电子爱好者的,只能看些简单的介绍性书籍---收音机原理与维修。

但真正开始学模电,是从初中开始的,我同学老爸是均队里的技术员,订阅了下面这两个资料,他看过就拿给我了:

初中生看这些东西有点费劲,我哥哥刚好上了电子专业,我就看他学校模拟电路教材。

中学看过这些东西,到了大二学模电,发现不用上课了,没有挑战性,于是开始修第二学位----材料学,模电和数电平时大略看一下,直接考试就行了。

模拟电路我也有30多年接触史了,评价的资格还是有的。

pjy
@jimsboy :XU老师修炼了30多年,最近几年才浪迹江湖,遇见水货拔剑
pjy
你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好奇~~
一直以为你是本坛第一喷.再加上这头像,我想到了这兄台一定是练功走火入魔了. 没想到还有相似的经历.握个手先.

网友C:
跟没说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错。以前听网友说,很多作者㝍的序文,把毛主席崇高的理想,都写在序文里面了。好像元元的书也有,而周 ...

jz0095讲了二端口网络的应用,大学里的《电路分析基础》里的二端口,学了不知道用。
电子振荡器,用二端口网络的方法,重新理解振荡器,重新理解反馈。
突然想起黑洞的信息量与黑洞的表面积成正比的全息宇宙的学说。
二端口的输入电阻分析已经把反馈给包含进去了。输入电阻相当于二端口的表面积。嘿嘿
你对jz0095的书评价是中肯的。这边书说的是基础理论。最后一章,讲了软件算法,我自己用matlab算了一遍,基本都是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对jz的评价始终是肯定,我唯一主动加为好友的就是他,起因是当时好几人围攻他,为了帮他加油打气就加他 ...

我现在已经学了《信号与系统》,适合我的书跟刚来不一样了。黑田彻的书比铃木的书更适合我,黑田彻讲分立元件,是为运放服务的,现在中国半导体工业跟得上,运放也就1毛多。黑田的书明显有前瞻性。当然我也辅助一些集成电路的书籍。主要还是频率响应。我模电大致收敛到这个层次。

网友A:
样教授给的修炼模电秘诀,就是直接看datasheet上的电路。

照我看,这个秘诀还不是彻底----直接抄板,比看datasheet更实用,快速,便捷!!!

站在这个角度看,杨教授传的秘诀也太过时了,在很久很久的时候,抄板就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一条龙服务。

不但是对于分立件电路,对于集成电路IC,也有专业的抄芯公司------杯京芯源景-------国内大多数中小芯片设计公司,都是有这家服务的------芯片抄完后,自己重新印刷**,就是自己设计的芯片啦。

千万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从事IC设计的没有不知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实里面没有那么多分立三极管要你去设计,就算要你去设计分立,参数你都不知道从哪里找,现在模拟类 ...

理论还是要实践才行,除非是搞IC设计,一般的设计都偏向于应用,设计功能之后,还实现在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用三级管来说,前段时间发现一个问题:三极管8050,控制电压来自74HC273(VCC=5V)输出,继电器为5V,直流电阻(120欧),样板电路打通测试时,2S关闭/打开继电器,发现有两个继电器没有按照吸合操作,检查电路板虚焊和电路信号都正常没有发现问题,故障定位在继电器本身和三极管,直接给继电器5V能够正常操作,换三极管好了一个,另一个继续换,也好了。只是应用的,不会去测三极管B值及其他参数,如此耗费时间“资本家”是不允许的。
最终认定这批三极管一直性很差,估计有部分B值过低,后续会更换进货渠道,持续观察。

网友A:
老大想的挺美----说先复带动后复,最后是大家共同致富------事实是:先复的是确实富了,但后富的只能给先复的打工,两者差距只能不断拉大。

老大想的挺美---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模着石头过河-------不成想事实是:摸到石头就不想过河了,还感觉摸石头挺过瘾。------大家都习惯抄板,不想设计自己的电路了。
但是日本做到了,战后一二十年,电路设计能力迅速超越美国,出了东芝、三洋、NEC等一堆知名IC设计公司。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想着美,实际干起来就不一样了。

哈哈哈,先富带动后富这个满贴切的,赞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让晶体管深度飽和,以0.5*HFE_min=60或小于,来选定基极电阻。不是晶体管不工作,是你沒让它好好工作。 ...

上例中Ib约等于:(4.5V-0.7V)/3.3k=1.1mA,(5V-0.2V)/120=40mA,Bmin=40/1.1=36,而技术手册中给定的Bmin为1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狗狗之所以好动,接飞盘丶打獵丶拉雪橇,都是因为好玩。
这里人的学习或发表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人为了出 ...

杨教授的《新概念模拟电路》,对《信号与系统》要求不多,我看了下,电抗的计算,基本还是jw不是s域。应该是以《电路》为基础。
至于自己怎么学,还是按自己的来。X的学习方法大概率不适合你。你的学习方法也不适合X。当然我的学习方法也不一定适合你。
主要还是多了解自己,是推理型的,还是**型的。学习方法截然相反。
总体来说,你的知识面还是很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上例中Ib约等于:(4.5V-0.7V)/3.3k=1.1mA,(5V-0.2V)/120=40mA,Bmin=40/1.1=36,而技术手册中给定的Bmin为1 ...

为了验证,曾把驱动电阻从3.3K降为1K,CE级电压在1.5V左右,换成510欧姆,CE极电压为0.2V,实际B值也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验证,曾把驱动电阻从3.3K降为1K,CE级电压在1.5V左右,换成510欧姆,CE极电压为0.2V,实际B值也太低 ...

你的问题还真碰到过。
B跟IC有关,IC越大B越小。我带的12V,晶体管电流150ma左右。

这个datasheet就是G1三极管的hfe,ic越大,放大倍数越小,驱动电流过小,栽过一次。

后来换成《新概念模拟电路》S52提到的带偏置三极管

这种带偏置的三极管,基本都是当做开关用的。一致性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国产的,价格也不高。

做设计一定要仔细看数据图标,再三确认,这样才能节省调试的时间,提高一次成功率
谢谢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理论还是要实践才行,除非是搞IC设计,一般的设计都偏向于应用,设计功能之后,还实现在于发现问题和解决 ...

   8050 输出电流大但是放大倍率小,基极吸入电流很大,普通单片机的IO推不动的,要加一个小电流的三极管做推动管,这个其实是经验常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上例中Ib约等于:(4.5V-0.7V)/3.3k=1.1mA,(5V-0.2V)/120=40mA,Bmin=40/1.1=36,而技术手册中给定的Bmin为1 ...

  你看数据手册Vce(sat)  ,IB 50mA, 你不能用你的实例去反推需要多少IB和IC,人家设计的做开关的饱和电流是50ma电流推力,你电流不够,三极管就直接不饱和,那CE之间的电阻就是量子状态。。。。一些管子可以电阻小,另外一些管子电阻大,就形成了你的一些继电器正常,另一些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注意微控器各脚的输出电阻,以PIC16系列为例大约有150欧姆。不过你这里还是先确认继电器线圈的电源,是否 ...

一个40ma,16个0.7A,使用DC/DC的buck降压,最大功率5V/2A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评价者的资格鉴定:

我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接触收音机而成为电子爱好者的,只能看些简单的介绍性书籍--- ...

请问你的书哪里可以买到,我看这挺不错,比模电书还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现实里面没有那么多分立三极管要你去设计,就算要你去设计分立,参数你都不知道从哪里找,现在模拟类 ...

这个有些偏激了。  模拟电路的用处 各个地方都在用。 只是你用不好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有些偏激了。  模拟电路的用处 各个地方都在用。 只是你用不好而已

    你说的这些应用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问题关键是不值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些应用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问题关键是不值钱

小信号、微弱信号领域还是需要用的 不过现在的集成度技术太高了。 当然成本也高。 如果降本还是模电(硬件)的出路,但是没有十几年经验 一般人很难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末的关系,分立件是本,若只是运用,可以不分本末,也依各领域不同,本人以分立件为主,芯片IC好买又便 ...

运放是python 分立元件是汇编语言

网友H(2020-11-20):
兄弟,杨老师的《新概念模拟电路》有纸质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