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学习FPAGA,然后自己设计CPU,跑上代码

楼主(2020-10-15):
手上有一块FPGA核心板,以前有学了三分之一的样子,后来由于种种,搁置了,如果投入学习的话,多久能够实现各种接口和设计出自己的CPU

网友A:
这接口种类就多了,你要实现各种接口,估计这辈子就耗在这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接口种类就多了,你要实现各种接口,估计这辈子就耗在这上面了!

就是常用的接口,uart,I2C,SPI这些,设计成一款单片机,用来做开发,摆脱常规MCU的行性能瓶颈

如果是想实现这些常用接口,网上教程和资料很多,B站和腾讯课堂搜FPGA就能找到,设计CPU的话建议B站找找关于RISC-V的视频教程,讲如何用Verilog实现指令、寄存器功能,最终在FPGA上实现一个RISC-V的处理器。
单片机难道只有硬件?开发环境呢?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接口种类就多了,你要实现各种接口,估计这辈子就耗在这上面了!

FPGA的发明者简直就是天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GA的发明者简直就是天才

要就用soc芯片

楼主:
和FPGA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现在国内的MCU设计基本是用ARM内核,添加一些自己的外设,所以都叫SOC,   FPGA只能设计数字部分,模拟部分没办法。  自己设计MCU克义用51内核,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国内的MCU设计基本是用ARM内核,添加一些自己的外设,所以都叫SOC,   FPGA只能设计数字部分,模拟部分 ...

前辈的意思是选用带51核的FPGA来设计吗?

网友C:
国内芯片设计以前是用ARM核,现在ARM公司不稳定,动不动就不让用,渐渐的都转向Cadence的 tensilica 或 xtensa,以及开源的RISC-V。
FPGA设计接口学习也就2-3个月,设计CPU就长了。

网友D:
网上有个开源的fpga的网站, 上面有可用的cpu设计. 应该是直接下载就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的意思是选用带51核的FPGA来设计吗?

对的,要么51内核,要么ARM内核,不然你还得开发自己的汇编语言和汇编语言解析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要么51内核,要么ARM内核,不然你还得开发自己的汇编语言和汇编语言解析器 ...

明白好多了

楼主:
前辈能否推荐几款具体型号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能否推荐几款具体型号的产品

你可以从网上可以下载51或ARM verilog源码玩玩

网友E:
直接找蜂鸟E203,开源的RISC-V核,带了一些简单的外设,直接可以下载到xilinx的开发板中,最小配置大概只占20k不到的LE资源,支持swd调试好像是,

你要是想摆脱传统MCU的性能限制,想多了,为啥设计成MCU芯片,不就是功耗,成本等因素限制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国内芯片设计以前是用ARM核,现在ARM公司不稳定,动不动就不让用,渐渐的都转向Cadence的 tensilica 或 xte ...

确实,我们上一个芯片研发项目用的就是xtensa的Hifi F1 dsp。还有两个RISC-V核心,ARM也有,但是逐渐在换

网友F(2020-11-25):
买房子的最后变成盖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