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一款新的EC系列EtherCAT|CANopen|modbus总线驱动器

楼主(2020-10-15):
EC系列是一款高性能总线控制型型步进电机驱动器,同时集成了智能运动控制器功能。即可以通过 Modbus/RTU/TCP,CANopen,EtherCAT协议对驱动器和电机进行实时控制,也可预先将运动控制程序存储到驱动器,再通过外部IO控制或通讯指令灵活调用。

EC系列总线功能图

立三EC总线控制驱动器分为:
EtherCAT、CANopen、MODBUS_TCP、MODBUS_rtu四种
EC57/EC86分型

ECA110是立三公司最新研制的基于新一代基于32位DSP技术的髙性能两相数字式步进伺服驱动器,驱动电压AC48V-260V ,适配电流 6A以下,外径86~130mm的各种型号两相混合式步进电,同时集成了智能运动控制器功能。即可以通过Modbus/RTU,CANopen,EtherCAT协议对驱动器和电机进行实时控制,也可预先将运动控制程序存储到驱动器,再通过外部IO控制或通讯指令灵活调用。

ECA110分型

产品示意图

EC57/EC86产品示意图(X代表总线类型)

ECA110产品示意图

主机控制模式

◇抗共振
EC系列驱动器自动计算共振点,并以此来调整算法,从而达到抑制共振的目的。此技术极大提高了中频稳定性,使得高速时有更大的力矩输出。

◇自检和参数自整定
系统上电时,驱动器自动检测电机参数(如电阻和电感)并根据此参数来优化系统运行性能。

◇主机控制模式
•接收主机 PC或PLC命令
•多轴总线
•实时控制

◇程序驻留模式
•可执行预先存储的程序 •多任务
•条件处理 •数学功能
•数据寄存器功能

EC57/EC86

EC57/EC86

网友A:
谢谢分享【一款新的EC系列EtherCAT|CANopen|modbus总线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