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大神,nRF24L01 收发都是广播的吗

楼主(2020-10-15):
nRF24L01 收发都是广播的吗?

有没有类似CAN那种可以设置硬件过滤器的,如果都是广播,设备一多的话,通信一拥挤,那么是不是就频繁的中断呢。

网友A:
你可以软件设置过滤条件啊

网友B:
可以试试一个广播,其他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