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L130的RTC是否可以在低功耗状态下闹铃唤醒

楼主(2020-10-15):
设置好当前时间和闹钟后进入低功耗模式,发现闹钟时间到之后醒不过来。去掉低功耗模式可以进闹铃中断。但是我试了RTC周期中断可以唤醒。不是说闹铃中断和RTC中断是共用一个中断源吗,难道闹铃不能唤醒?

网友A:
看下手册框图

网友B:
可以的,先初始化RTC并且运行,然后再设置闹铃中断。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吧 没有查过相关资料

网友D:
应该可以吧

网友E:
应该是可以,去掉低功耗模式可以进闹铃中断

网友F:
可以,闹铃能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