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解

楼主(2020-10-15):
在线求解,这个怎么解决啊?代码没问题。

把目录换成中文的试试

网友A:
看得不清楚,  不知道编译的时候, 提示什么问题?

网友:
好像是文件路径错误

网友B:
直接放磁盘根目录下 尽量英文吧

网友C:
程序安装路径有空格, 导致在编译资源的时候启动不了编译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安装路径有空格, 导致在编译资源的时候启动不了编译程序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安装路径有空格, 导致在编译资源的时候启动不了编译程序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