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无源滤波器的设计一例

楼主(2020-10-15):
有一信号源,理想情况下输出频率为w的正弦信号,理论上没有失真,如下图所示:

但是实际上发现有3阶谐波,现在想抑制3阶谐波,而对基波毫无衰减,对元器件的要求是元件数尽可能地少。

只适用于集体电路,不适用于分布电路。
让Z放在串联谐振中心W,控制Q值不是行了吗?还有后面加一个并联谐振在3W中。

网友A:
滤出3阶,  就剩需要一个低通滤波吧,  频率差还比较大,  应该好解决

楼主:
完全相同的问题,但是电路结构变了,信号源内阻为R,请设计个阻抗为Z的滤波器,把3阶谐波滤掉,而不衰减基波。

零点在无穷远

楼主:
碰到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到陌生,不知如何下手。

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因为我们平时学都是【分析】,对于电路【设计】,除了给定电路结构,设计几个阻容数值或者选择管子之外,像模像样的电路设计是没有学过。

所以陌生很正常。

包括像v滤波器设计手册,书中把【设计】理解成是【分析】的简单逆过程------分析出给定电路结构下的各种性能参数----截止频率、Q值等,然后根据这些公式反推出设计所需要的阻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3次波要衰减多少,以选定Q值,其余阻抗匹配即可。

一看电路结构就知道不行,因为其零点在无穷远

网友C:
谐振如何?

网友D:
用仿真软件设计,只要根据指标曲线(目标曲线)安排元件数和滤波器结构,调节元件参数完成设计(逼近目标曲线),不用进行零极点之类的计算。达不到指标时,改变元件数量和电路结构再仿真,直到满意为止(当然,指标是要可以实现的)。

指标一般有通带、阻带的衰减系数、输入/输出匹配的驻波比或者回波损耗。结构类型可以与串并联谐振混用。

我用的仿真软件是射频线性软件 Genesy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仿真软件设计,只要根据指标曲线(目标曲线)安排元件数和滤波器结构,调节元件参数完成设计(逼近目标曲 ...

@jz0095:我用谐振方法,3个元件。
计算电感电容的乘积,LC=1/(2πf)²= 1/(2π0.1)²=2.532e-12,取电容C=100nf,即,
L=(2.535e-12)/(100e-9)=25.32uH。仿真如下

楼主:
方法或者说思路:

既然想让3次谐波衰减(理想情况下衰减到0),那么意味着阻抗Z必须在±j3w处有对零点:

既然想让基波无衰减通过,那么意味着±jw处有对极点:

综上所述,上图就是阻抗Z要满足的零极点特征。

于是任务转化为如何设计这样传递函数:

可惜的是,只用正的R/L/C元件,或者说只用无源元件,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z0095:我用谐振方法,3个元件。计算电感电容的乘积,LC=1/(2πf)²= 1/(2π0.1)²=2.532e-12,取电容C=1 ...

我看不出你实现了几个指标,包括输入输出匹配。
如果信号源中的3次谐波与基波幅度接近,仿真应该用一个功率合成器将基波和3次谐波两个信号源信号合成为一个信号源,输出给滤波器,看输出中两个频率的幅度差。看到了,你仿真中用了信号合成器,信号源内阻为2k。但是没有匹配指标。

你的网络是个并联谐振带通滤波器。

网友D:
而且这种仿真可以使人了解各个元件的贡献,加深对滤波器较全面的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不出你实现了几个指标,包括输入输出匹配。
如果信号源中的3次谐波与基波幅度接近,仿真应该用一个功 ...

一般人讨论电路,都是入乡随俗----讨论低频模电用电路原理一类的术语、讨论滤波器理论就用滤波器专业术语、讨论射频电路就用射频专用术语。。。

你这不管讨论什么,都是浓厚的射频电路术语,一看讲话就知道是学射频与微波的。

这样交流,你看我说的感觉别扭,我看你说的也别扭,感觉是两个世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这种仿真可以使人了解各个元件的贡献,加深对滤波器较全面的认识。

在仿真器里玩,当然简单了,什么都是理想的。

在真实环境下玩就是另一回事了,下图中这个研究生做实验,每次实验结论数据都不同,绝望地直接上吊了。

仿真器和真实环境,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人讨论电路,都是入乡随俗----讨论低频模电用电路原理一类的术语、讨论滤波器理论就用滤波器专业术 ...

那我撤了。

再提几句。
学低频电路的,有许多人工作后要接高频电路项目,这在论坛里不少见到。我发现有些人在概念和技术上不能顺畅地过渡。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一些粗糙的低频电路理论造成的。

如果学生从开始时就建立起电压电流的物理散射概念,如同上物理课建立概念;讲解低频端口电压电流也是散射电压电流分量的合成(通过同一网络的散射参数S与其Y、Z参数的转换中,针对的是同一电压电流,可以证明电压电流是合成量);讲解信号源始终是带有内阻的,以及内阻对传输功率的影响(低频电路理论在功率问题上也是用到内阻的),等等,学生对高低频电路理论间的联系就能够有更扎实的认识,今后的技术过渡就可以比较顺畅。这样做对学生来说并没有增加多少难度。

倒是低频电路理论的不连贯,例如对于源内阻,戴维南定理有源内阻,而在有些电路网络分析上又被忽略,容易搞乱学生的头脑。

理论的教学应该保持一致,我看将高低频两套概念并为一套,是利大于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x大不知道何谓阻抗匹配,只要是π型或T型的三阶以上的LC低通形式,本身就是具有带通滤波。那么这LC滤 ...

科普读物【如小鬼子细列】上都有的东西,你拿过来忽悠我,跟喝多了一样。

网友E:
极点在虚轴上,系统不是一个稳定的系统。

网友C:
该如何评判,收音机的调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面略有错误,把低通讲成带通。
不过电路是完全符合题目的要求。再者大家都是要求2次谐波的衰减量,你 ...

小鬼子滤波器设计一书,讲过低通滤波,后面就讲如何把低通LC转换成带通。

所以你说低通本身就是带通,是不靠谱的。

本坛一本正经的忽悠专家(看帖子,是正经的不能再正经的学者了,一本正经的搞学术研究)-----复旦大学教授H----这样一流高手都忽悠不到我,更何况一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极点在虚轴上,系统不是一个稳定的系统。

就所谓的稳定问题,讨论一下。

问题可以简化,弄个更简单一点的:

以前说过类似的问题,对于拉普拉斯变换,下面的积分必须是存在的:

上图中有两个函数是不满足这个条件,所以说这个函数不可作拉普拉斯变换。

但是这两个信号,在工程上有用的,如果t^t是系统的输入,仍可用拉普拉斯分析,因为需要一定的时间T,这个信号才会让系统饱和,这意味着在t=0到t=T这段时间内,系统仍旧是线性的,所以拉普拉斯分析照样可行。

对于LC低通电路,如果激励是阶跃函数,那么响应是正弦波,此时可以既非稳定,也非不稳定的。

但如果激励是正弦波,那么响应是发散的正弦波----幅度正比于时间t

所以一个系统的响应到底稳定与否,不但要看系统函数,还要看激励。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3次波要衰减多少,以选定Q值,其余阻抗匹配即可。

π型适合rl比较大
T型适合rl比较小
还是别的什么原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看x大不知道何谓阻抗匹配,只要是π型或T型的三阶以上的LC低通形式,本身就是具有带通滤波。那么这LC滤 ...

说白了,按低频电路概念输出阻抗与负载共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两个电抗元件,其Q值固定了,必须R2>R1。如果R1=R2则必须三个以上电抗元件的π或T型电路,而RL以及 ...

我们上课用的教材就是李智群教授自己编写的教材射频电路设计,参考书是托马斯-李的CMOS射频集成电路设计,关于阻抗匹配,我可熟悉的是不要不要滴。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所谓的稳定问题,讨论一下。

激励是系统的一部分,思考一下ROC,再思考一下解析延拓。

网友I(2020-11-19):
还没有更新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