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输出信号线缆被耦合传导干扰怎么滤波?

楼主(2020-10-15):
模拟信号输出信号线缆被耦合传导干扰怎么滤波?

tyw
干扰了再滤波乃下策,应从源头下手分离屏蔽才是上策

网友A:
想办法屏蔽

网友:
差分传导加屏蔽

网友B:
弄清楚干扰的来源,耦合方式和频谱,滤波并非唯一的办法,先尝试解决源头或耦合问题,必须滤波时也得先搞清楚噪声频谱和有用信号的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