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反三角函数

楼主(2020-10-15):
STM32F4系列怎么使用反三角函数arctanA啊?

软件 cordic 了解一下

网友A:
在51上用过atan2(),也许STM32也可以。

网友B:
库应该有吧,自己写也很容易,我都自己写。

下面我写的
cordic_yong_cos_sin:
        .int 0x0000,0x4000,0x2D41,0x2D41,0x3B20,0x187D,0x3EC5,0x0C7C,0x3FB1,0x0645,0x3FEC,0x0323,0x3FFB,0x0192,0x3FFE,0x00C9,0x3FFF,0x0064,0x3FFF,0x0032,0x3FFF,0x0019,0x3FFF,0x000C,0x3FFF,0x0006,0x3FFF,0x0003,0x3FFF,0x0001,0x3FFF,0x0000

__atan2_ji_suan:
        @入口R0=实部,R1=虚部,结果=R0
        push {r2-r7,lr}
        mov r2, r8
        push {r2}
        ldr r3, = cordic_yong_cos_sin
        movs r2, # 10
        muls r0, r0, r2
        muls r1, r1, r2
        movs r2, # 0
        mov r8, r2
        ldr r4, = 9000
        lsls r4, r4, # 15
__cordic_atan2_xun_huan:
__du_cos_sin:
        ldr r5, [r3]        @cos
        adds r3, r3, # 4
        mov r7, r5
        ldr r6, [r3]        @sin
        adds r3, r3, # 4
        mov r2, r6
        muls r5, r5, r0         @x*cos
        muls r2, r2, r0         @x*sin
        muls r6, r6, r1         @y*sin
        muls r7, r7, r1         @y*cos
        movs r1, r1
        bpl __ni_shi_zhen_zhuan
__shun_shi_zhen_zhuan:
        subs r5, r5, r6
        adds r7, r7, r2
        mov r6, r8
        adds r6, r6, r4
        mov r8, r6
        b __xuan_zhuan_wan
__ni_shi_zhen_zhuan:
        adds r5, r5, r6
        subs r7, r7, r2
        mov r6, r8
        subs r6, r6, r4
        mov r8, r6
__xuan_zhuan_wan:
        ldr r6, = cordic_yong_cos_sin
        movs r2, # 32
        lsls r2, r2, # 2
        adds r6, r6, r2
        asrs r5, r5, # 14
        asrs r7, r7, # 14
        mov r0, r5
        mov r1, r7
        lsrs r4, r4, # 1        @旋转
        cmp r3,        r6
        bne __cordic_atan2_xun_huan
        mov r0, r8
        mvns r0, r0
        adds r0, r0, # 1
        asrs r0, r0, # 15
        mov r2, r8
        pop {r2}
        pop {r2-r7,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