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有用过这种高压包产生电弧的吗?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
这是高压包参数和双电弧驱动电路,目前做了二十张板,有两支用着用着就变成了单电弧,换个高压包就变回双电弧,不知道这是高压包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A(2020-10-19):
测电压,测波形,没问题的话就是高压包质量不行!

网友B(2024-01-23):
这个高压包驱动的时候会拉低电压吗

网友C:
这个高压变压器的购买链接麻烦公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