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信号

楼主(2020-10-16):
MIPI信号需要串电阻作阻抗匹配吗?目前没有串电阻,点sensor有失败的概率,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大家做项目都有串电阻吗

网友:
检查你的sensor外围设计是否有问题,复位和时钟

网友A:
只要每组MIPI差分对按照严格的阻抗走线是没问题,不需要端接电阻,MIPI走线无外乎连个,等长,阻抗匹配

网友B(2020-12-29):
确认是sensor init 语句顺序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