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跟随器输出有自激现象

楼主(2020-10-16):
运放采用OPA1612,做跟随器,输出有自激。求大佬解答

确定下,812是否适合作跟随器(有些OP有最低放大倍数的限制),同相极没有偏置电流的放电回路。

网友A:
3脚输入浮空,应配置大电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脚输入浮空,应配置大电阻接地

您是说3脚上接个大电阻 接地?

网友B:
These devices operate over a very wide supply range
• Unity Gain Stable of ±2.25 V to ±18 V, on only 3.6 mA of supply current
• Low Quiescent Current: per channel. The OPA1611 and OPA1612 op amps
3.6 mA per Channel are unity-gain stable and provide excellent dynamic
behavior over a wide range of load conditions.

规格书明确说明了单位增益稳定,所以楼主的问题就是偏置电流没有直流回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3脚上接个大电阻 接地?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隔直了,运放没有工作点了,电容右边对地接电阻啊。

网友D:
正输入端偏置电压都没有,怎能正常?

网友E:
还有不排除, 信号源里噪声, 和寄生参数引起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输入端偏置电压都没有,怎能正常?

请问怎么添加偏置电压?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添加偏置电压?

运放3脚对GND接一个合适的电阻,比如100K。

网友A:
一加电阻接地,二去除信号源输入,电容信号输入端接地,看看信号会不会消失

理解,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