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OE的问题讨论求助

楼主(2020-10-16):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POE电路,我在网上查了资料,大多都是POE的原理介绍。说POE供电是协商供电,有4个过程:
1.检测:一开始,PSE设备在端口输出很小的电压,直到其检测到线缆终端的连接为一个支持IEEE802.3af标准的受电端设备。
2.PD端设备分类:当检测到受电端设备PD之后,PSE设备可能会为PD设备进行分类,并且评估此PD设备所需的功率损耗。
3. 开始供电:在一个可配置时间(一般小于15μs)的启动期内,PSE设备开始从低电压向PD设备供电,直至提供48V的直流电源。
4.供电:为PD设备提供稳定可靠48V的直流电,满足PD设备不越过15.4W的功率消耗。 5.断电:若PD设备从网络上断开时,PSE就会快速地(一般在300~400ms之内)停止为PD设备供电,并重复检测过程以检测线缆的终端是否连接PD设备。

我想知道在电路上这些过程怎么实现?万能的网友大神们,有没有方案或者资料给提供指点一下

网友A:
有专门的PD芯片,比如TI的TPS2378

楼主(点评):
那PSE这边呢?有什么方案或者芯片没有?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例如TI的TPS2384,供电端一般都是用POE的交换机的。如果也要自己做的话就根据需求来选型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TPS23754

TPS23754

网友B:
我也曾研究过,自己做成本下不来,网上买10元一个的POE分离器,还带隔离

楼主(点评):
我们一个设备上要做一个这个,PSE端和PD端都需要做

楼主(2020-12-29):
T叔,您就是传说中的T叔,太好了您这里有没有关于钳形电表的资料,特别是钳形电表激励线圈和感应线圈的设计资料,可以给我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T叔,您就是传说中的T叔,太好了您这里有没有关于钳形电表的资料,特别是钳形电表激励线圈和感 ...

电气测试原理与方法 403页
细节资料一般不会流出来,只有靠深厚功底自已啃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细节资料一般不会流出来,只有靠深厚功底自已啃了.哈哈

谢谢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