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I稳定系统的阶跃激励响应延迟以及上升时间

楼主(2020-10-16):
有提及相关问题的,那么就在此给出完整论述。

楼主:
如果是单个系统,那么关注其定义即可。下面在此基础上还将给出两个LTI稳定系统级联的关系,而由此也可以推广到多个系统级联。

楼主:
LTI稳定系统阶跃激励的响应延迟和上升时间(定义以及级联关系)

楼主:
这里需注意几个东西:

1)阶跃是冲激的积分,故在此论述了冲激响应,而由阶跃与冲激的关系很容易关联到阶跃相关特性。

2)在此所论及的LTI系统是稳定的,故此0属于收敛域(ROC)。

3)这里所涉及到的所有数学知识大学本科都包含,包括其定义所含意义。

网友A:
你这是根据我说的内容,来个霸王硬上弓,套的也太生硬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7592-1-1.html

而且对于高通系统,是不允许通过直流的,于是下面的分式可能是毫无意义的,此时如何处理?

你要是能略微拓展别人所说的东西,我就承认你是复旦大学教授了。套的太生硬了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