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单片机怎么自己使用寄存器点亮LED?

楼主(2020-10-16):
新手:
手上有一块HC32L196的华大测试版,但是想自己使用寄存器点亮LED,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我用寄存器点亮了l110和f005,要的话我可以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寄存器点亮了l110和f005,要的话我可以上传

我点亮了,刚开始学习,不是很会。谢谢

网友B(2020-11-26):
华大的头文件不错,可以直接像51一样,位操作控制端口输出状态,

网友C:
直接操作寄存器位值

网友D:
首先要使能GPIO的外设时钟,这个寄存器有点长,记不住。
然后就是设置GPIO的寄存器,196 demo板的LED应该是PD14,
然后初始化设置
M0P_GPIO->PDBCLR_f.PD14 = 1;  //设置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M0P_GPIO->PDDIR_f.PD14 = 0;    //使能输出
最后就是根据需要使用以下这两句:
M0P_GPIO->PDBSET_f.PD14 = 1;  //输出高电平
M0P_GPIO->PDBCLR_f.PD14 = 1;  //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