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C可控硅模块触发问题

楼主(2020-10-16):
有没有大神使用过MTC可控硅模块?想用这个可控硅实现单相过零调功。和双向可控硅触发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可控硅模块一般用作可控桥或交流(调压)开关使用。
MTC的连接适合做桥的一对上专下臂;
MTA是共阳极接法,适合做属桥的两个上臂;
MTK是共阴极接法,适合做桥的两个下臂,与MTA配套使用;
MTX与MTC结构差不多,应该是常用于反向并联后做交流调压用,比较方便。

感谢!想请问一下这种单硅反向并联和双向可控硅在驱动方式上可以一样吗?可以用驱动双向可控硅的方式驱动MTC可控硅吗?MTC总共有7个端子,分别接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