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9)——一个特别例子

楼主(2020-10-16):
有人想保留一个谐波成分,而去除另一个。其实,简单的陷波即可。

但其却用了个“特别”的东西,那么下面就看看那究竟响应如何。

楼主:
注意上例显然是不稳定的。

当然也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

楼主:
此例其实就是考验特征概念

网友A:
楼主这个学生,不称职,我才刚刚讲过几天,又忘记啦????

我昨天发的帖子,就是考察这个知识点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7810-1-1.html

在虚轴上,有一对共轭零点和极点,这些零点和极点之间的位置,不是交错的,所以不可以用无源电路实现: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在两个极点之间插入一个零点,零点和极点之间就交错排列的,于是可以用无源网络实现了。

网友B:
以前学数字信号处理,无意中发现的。其中讲了,零极点抵消技术。
相关知识点在
https://zhuanlan.zhihu.com/p/45138629

如何快速设计fir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