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UART调制输出

楼主(2020-10-16):
芯片的CTU模块可以连接不同的模块,其中有一个功能,是连接PWM模块与UART模块,实现UART_TX的调制
void CTU_Config(void)
{
        CTU_ConfigType ctuConfig;

        memset(&ctuConfig, 0, sizeof(ctuConfig));

        ctuConfig.uartTxModulateEn = ENABLE;

        CTU_Init(&ctuConfig);
}

需要注意一点,就是PWM的频率要比UART的波特率要高,否则调制后的UART波形是错误的。

工程代码如下:

网友A:
这个创意确实不错,不过PWM连uart可以用来做什么应用呢?想不到应用场合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创意确实不错,不过PWM连uart可以用来做什么应用呢?想不到应用场合是哪个 ...

无线传输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