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该用什么三极管?

楼主(2020-10-16):
想用三极管当开关,要求如下:
输入端平时 0V,高电平时 2.5V,mA 级,推动 LED 无难度;
输出端:平时断开,两端电压 3.22V,当输入为高时导通,电流 300 uA。
应该用 NPN 吧?
我手里只有 3906,应该不行。
请大侠推荐个型号吧,谢谢。

网友A:
随便用,才3.3V,基本上什么管子拿来就用吧。
输入高电平低于3.3为2.5V,则最简单是使用NPN。

网友B:
输出300uA吗? 这个输出电流直接IO直驱好了。

经典小功率NPN三极管随便选吧 S9013 S8050 等等

楼主(点评):
我也想直接 IO,但电平相反啊,只好弄个三极管当反相器了。谢谢!

网友C:
输出300uA, 这个输出电流直接IO直驱可以了,但是如果IO输出高电平为2.5V,有些LED灯比如白色、蓝色电压比较高,可能点不亮。还是要加三极管

网友D:
NPN的管子就太多了哈。

网友E:
3.22V, 300 uA。是个什么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