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ATC78x1方波控制PWM模式推荐

楼主(2020-10-16):
     在之前有发帖过一次方波控制换相篇,这次推荐一种占空比设置模式。
     在ATC7801中,PWM配置成这样的模式:采用向上计数,组合模式。在《ATC_AC7801x_ReferenceManual_CH》手册的
    “图 11-13 (CHnV = CNTIN)&(CNTIN < CH(n+1)V < MCVR)条件下输出波形” 如下所示:

    在这个模式下,只需设置三个寄存器就可设置占空比了。比如:
    PWM_SetChannelCountValue(PWM1, PWM_CH_0, pwmDuty);//调制024通道即调整上桥占空比
    PWM_SetChannelCountValue(PWM1, PWM_CH_2, pwmDuty);//调制024通道即调整上桥占空比
    PWM_SetChannelCountValue(PWM1, PWM_CH_4, pwmDuty);//调制024通道即调整上桥占空比
    调用三条语句接口,总共只需1us。方便快捷。

网友A:
抖动控制表现如何?

网友B:
谢谢分享ATC78x1方波控制PWM模式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