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初学基础

楼主(2020-10-16):
FPGA毕竟不是ASIC,对时序收敛的要求更加严格,本文主要介绍本人在工程中学习到的各种时序约束技巧。
首先强烈推荐阅读官方文档UG903和UG949,这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没有之一。它提倡要在设计的早期阶段就要排除问题,越到后期时序的改善就越困难。其中HLS层次对性能的影响是最大的。
本文将从代码风格,时序修正,工程设置等几个方面介绍本人的实践经验,希望让各位初学者快速提高,也希望FPGAer能给出宝贵建议。
1. 代码风格
推荐使用Xilinx language templates的代码块,这里的代码能够综合出正确且结构简洁的电路,包括移位寄存器,乘法,复数乘法,FIR滤波器等,凡是涉及到的模块尽量使用官方写法。
合理的设计代码框架。IO相关的代码、时钟管理单元尽量放在顶层,后者有助于以共享资源从而提高性能降低功耗。模块的输出最好是使用寄存器输出,有助于降低路径延时帮助时序收敛。
复位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和ASIC不同,Xilinx FPGA的寄存器是高电平复位,支持异步复位和同步复位,但是DSP和BRAM内部的寄存器不支持异步复位。因此,官方更推荐设计采用高电平同步复位,可以降低资源的使用和功耗,有助于时序收敛。由于FPGA的初始状态是确定的(可以在定义说明中指定),为了更快地时序收敛,官方文档认为,能不用复位是最好的,尤其数据路径和移位寄存器的设计中。不过使用同步复位仍需要注意控制集不能太多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内容,UG949第三章Control Signals and Control Sets给了详细的说明。
数**算使用DSP单元速度会更快一些,根据DSP的结构重组数**算,充分利用FPGA的DSP、BRAM资源。并且能做到对代码映射的硬件资源心里有数。如果并不需要优先级,尽量将If语句转化为case语句。
尽量不要使用Don't Touch这类语句。如今Vivado综合工具已经很完善了,除非代码有问题或者手动复制寄存器,否则一般不会发生电路被综合掉的现象。使用这些语句会覆盖Vivado综合设置,导致电路没有得到充分的优化,给时序收敛造成困难。
2. 时序修正
严格遵守Vivado开发流程,在第一次跑综合时最好是在没有任何物理约束的情况下,Vivado在越少物理约束的情况下综合出来的效果越好。查看每个阶段的时序报告,将每一阶段的时序违例控制在300ps以内,尽早消除问题。以前本人RTL Analysis阶段过了之后选择运行Implementation跳过Synthesis报告,这是不可取的行为。有时候会发现Synthesis有时序问题而在Implementation阶段反而没问题,这是因为Vivado在Implementation阶段对时序不满足的地方倾斜了更多的资源保证时序收敛。但是忽略Synthesis的时序问题会在后期顶层模块集成占用大资源时爆发出来。
下面介绍主要面对的两个时序问题的处理技巧。
1)setup time 建立时间问题
建立时间是工程设计中最常遇到的问题了。一般说来,导致建立时间违例主要有两个原因:逻辑级数太大或者扇出太大。
打开Report Timing Summary界面查看路径延迟信息,如下图所示。
Levels指的是逻辑级数logic level,一个logic level的延迟对应的是一个LUT和一个Net的延迟,对于不同的器件,不同频率的设计能容纳的logic level是不同的。假设7系列的-2速度等级250MHz的设计,电路设计的大部分levels最好不要超过8,否则会造成时序收敛困难。
Logic level太大的处理方法就是重定时(Retiming)了,典型的重定时方法就是流水线,将过于冗长的组合逻辑增加寄存器进行打拍。
High Fanout指的是扇出,同样和器件、设计频率等有关,如下图所示:
降低扇出最好不要在综合设置中指定,过低的扇出限制会造成设计堵塞反而不利于时序收敛,最好的方法是根据设计中时序最差路径的扇出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如果是寄存器的输出扇出很大,可以使用max_fanout属性标记寄存器声明,也可以手动复制寄存器。
如果不是关键时序路径,而且高扇出网络直接连接到触发器,对扇出超过25K的net插入BUFG:
set_property CLOCK_BUFFER_TYPE BUFG [get_nets netName]
当然,也可以在后期Implementation的物理优化设置中优化扇出。
2)hold time 保持时间问题
在实践中,我发现保持时间问题的问题往往是异步处理的问题。
对于一个信号的跨时钟域问题,一般使用双寄存器法(对于慢采快的结绳法这里不讨论)。为了降低MTBF(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平均无障碍时间),这两个寄存器最好位于同一个slice中。可以使用tcl语言指定,如:
set_property ASYNC_REG TRUE [get_cells [list sync0_reg sync1_reg]]
也可以直接在代码中指定:
(* ASYNC_REG = "TRUE" *) (* keep = "true" *)reg sync0_reg, sysnc1_reg;
也可以参考代码模板使用XPM模板进行处理。
多个信号一般是使用FIFO或者握手的方法,这里不再赘述原理。同步CDC处理比较复杂,本人打算之后另外写一篇**详细讲述。
3. 工程设置
Vivado综合实现本质是时序驱动的,和ISE不同,因此再也没有ISE那种用随机种子综合实现满足时序收敛的工具。不过Vivado在布局布线方面提供了几种不同的策略(directive),通过不同策略的组合可以产生上千种不同的布局布线结果,还可以使用tcl钩子脚本自定义布局布线过程,足以满足需求。而且,Vivado可支持同时运行多个Implementation,这为这种设计时间换取性能的方法提供了工具上的便利。
Implementation里Post-place Phys Opt Design和Post-route Phys Opt Design是没有使能的。工程后期使能这两个配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时序收敛。
FPGA工程师的工作不只是将电路功能实现,由于器件和工具不是理想的,所以还需要研究器件特性和工具的局限,尤其是在如今算法结构越来越成熟的背景下,不断被工具折磨,也许这也是FPGA工程师的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