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过高的尖峰电压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
为什么开关电源输出有这么高的尖峰是什么引起的!好像滤波不起作用了示波器带宽限制为20M ,也设置了开关电源开关频率40K但是这个尖峰频率测得明显是高于40K很多有时候有300K左右的尖峰频率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0-10-17):
尖峰周期还是40KHz(25uS)那来高40K很多的说法?难道你居然在考察这个尖峰的振铃频率?
非常典型的开关电源边沿引起的干扰信号,这个和你线路、电感、屏蔽、滤波都有各种关联,你这样泛泛的问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会说成干扰频率300K左右,只能说你对开关电源基本上是空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峰周期还是40KHz(25uS)那来高40K很多的说法?难道你居然在考察这个尖峰的振铃频率?
非常典型的开关电 ...

第一次做开关电源做板子,没有经验。变压器板子什么都是自己做的,谅解,,

网友B:
与测试方法也有关,比如示波器地线夹与挂钩接一起去测一个点,也会有干扰,
需要把挂钩去掉,使用接地弹簧测量,可减小干扰。

另外,要注意示波器电源的隔离,探头的地线与电源插头的地线是相通的,可将插头地线去掉或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C:
现在PCB打样这么便宜还要自己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开关电源做板子,没有经验。变压器板子什么都是自己做的,谅解,, ...

看起来像是在做双管正激,这栅极驱动,变压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由于双管正激的驱动占空比是0-50%,而负载重时候,驱动的交流负压会更高,对于合适开关管而言,12-24V的栅极电压都是安全的,所以,驱动变压器直接驱动其实也是蛮符合线路要求的,关键是还更简单,基本上不需要电容隔离、二极管箝位。
顺便说一下,你这里R10等于是串联于管子栅极的电阻,有很大的限速作用,对于IRF460这样的管子来说,实在太大了,管子会比较热,建议最大到100Ω,而且尽可能的小,减少栅极串联电阻会产生一个副作用,本来可以很好箝位的双管VDS,会因为速度关系,产生宽度很细的尖峰,这可以通过吸收来搞定,而不是通过减慢开关速度来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PCB打样这么便宜还要自己搞????

自己动手,提高折腾能力到也不失为一种修炼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在做双管正激,这栅极驱动,变压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由于双管正激的驱动占空比是0-50%,而负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ZD有串联电阻变成失去作用,斉纳电压要小于Vgs极限值。

OK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