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L6599 过流电路请教

楼主(2020-10-16):
这是个L6599的过流电路,通过一个电容采样,我像问下,我标注的那两个RC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先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A:
前一个滤波,后一个是在有冲击电流时让三极管导通,防止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个滤波,后一个是在有冲击电流时让三极管导通,防止误动作。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是侦测尖㖓时间超过苿时间的电流,太尖锐丶太窄旳切断不理它。

坛友能讲一下Q4具体的工作过程吗  谢谢

网友C:
C25确定是那样画的吗,我看电路有点问题,要么就是各个阻值不对,不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