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不带VBAT引脚,这个电池怎么接?

楼主(2020-10-17):
没有单独电池引脚,功耗是多少?其他引脚不漏电吗

网友A:
功耗在用户手册的电气特性里面有参考值

网友B:
HC32F460 系列提供 48pin、64pin、100pin 的 LQFP 封装,48pin、60pin 的 QFN封装,
适用于高性能电机变频控制、智能硬件、IoT 连接模块等领域。

网友B:
HC32F460 系列是基于 ARM® Cortex®-M432-bit RISC CPU,最高工作频率168MHz 的
高性能 MCU。Cortex-M4 内核集成了浮点运算单元(FPU)和 DSP,实现单精度浮点算
术运算,支持所有 ARM 单精度数据处理指令和数据类型,支持完整 DSP 指令集。内核
集成了 MPU 单元,同时叠加 DMAC 专用 MPU 单元,保障系统运行的安全性。
HC32F460系列集成了高速片上存储器,包括最大512KB的Flash,最大192KB的SRAM。
集成了 Flash 访问加速单元,实现 CPU 在 Flash 上的单周期程序执行。轮询式总线矩阵
支持多个总线主机同时访问存储器和外设,提高运行性能。总线主机包括CPU,DMA,
USB 专用 DMA 等。除总线矩阵外,支持外设间数据传递,基本算术运算和事件相互触
发,可以显著降低 CPU 的事务处理负荷。

网友B:
HC32F460 系列集成了丰富的外设功能。包括 2 个独立的 12bit2MSPS ADC,1 个增益
可调 PGA,3 个电压比较器(CMP),3 个多功能 16bit PWM Timer(Timer6)支持 6 路
互补 PWM 输出,3 个电机 PWM Timer(Timer4)支持 18 路互补 PWM 输出,6个 16bit
通用 Timer(TimerA)支持 3 路 3 相正交编码输入及 48 路 Duty 独立可设 PWM 输出,
11 个串行通信接口(I2C/UART/SPI),1 个 QSPI 接口,1 路 CAN,4 个 I2S 支持音频
PLL,2 个 SDIO,1 个 USB FS Controller带片上 FS PHY 支持 Device/Host。
HC32F460 系列支持宽电压范围(1.8-3.6V),宽温度范围(-40-105℃)和各种低功耗模
式。Run 模式和 Sleep 模式下可切换高速模式(8-168MHz)和超低速模式(<8MHz)。
支持低功耗模式的快速唤醒,STOP 模式唤醒最快至 2us,Power Down 模式唤醒最快至
20u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耗在用户手册的电气特性里面有参考值

HC32系列都不带VBAT引脚吗,看来没法用了,只能外接RTC芯片+电池了,不然断电就得重新设置时间,

网友A(点评):
HC32的功耗很低,特别是M0+的超低功耗系列芯片,DeepSleep下运行RTC,比很多带单独Vbat脚的芯片都要低

网友D:
HC32系列应该是都不带VBAT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