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unychip-RK3288开发板介绍

楼主(2020-10-17):
UART使用
板载资源介绍

sunychip-RK3288 开发板内置 5 路 UART,分别为 uart0,uart1,uart2,uart3,uart4。

  • uart0 为 uart_bt,用于蓝牙传输。
  • uart2 为 uart_dbg,用做调试串口。
  • uart 1、uart3、uart4 可做外部串口使用,开发板已将其引脚连接至 J10 处,其中 uart4 和 SPI0 引脚复用。

拥有 64 字节的 FIFO 收发缓冲区,支持 5 位、6 位、7 位、8 位数据收发和 DMA 操作

配置步骤

以下以配置 uart3 为例。

配置 DTS 节点

文件 kernel/arch/arm/boot/dts/rk3288.dtsi 中已经有 uart 相关节点定义,如下所示:

uart_gps: serial@ff1b0000 { compatible = "rockchip,serial"; reg = <0xff1b0000 0x100>;interrupts = <GIC_SPI 58 IRQ_TYPE_LEVEL_HIGH>; clock-frequency = <24000000>; clocks =<&clk_uart3>, <&clk_gates6 11>; clock-names = "sclk_uart", "pclk_uart"; current-speed =<115200>; reg-shift = <2>; reg-io-width = <4>; dmas = <&pdma1 7>, <&pdma1 8>;#dma-cells = <2>;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uart3_xfer &uart3_cts &uart3_rts>; status ="disabled"; };

注:uart_gps 在该文件的 aliases 节点中被定义为:serial3 = &uart_gps; 用户只需在 kernel/arch/arm/boot/dts/firefly-rk3288.dts 文件中打开所要使用的节点即可,如下所示:

&uart_gps { status = "okay"; dma-names = "!tx", "!rx";pinctrl-0 = <&uart3_xfer &uart3_cts>;};

编译并烧写内核

将串口驱动编译到内核中,在 kernel 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

make sunychip-rk3288.img

把 kernel 目录下生成的 kernel.img 和 resource.img 烧录到开发板中即可。

串口通讯

配置好串口后,用户可以通过主机的 USB 转串口适配器向开发板的串口收发数据,步骤如下: 1.连接硬件 将开发板 uart3 的 TX、RX、GND 引脚分别和主机串口适配器的 RX、TX、GND 引脚相连。 2.打开主机的串口终端 在终端打开kermit,并设置波特率:

$ sudo kermit C-Kermit> set line /dev/ttyUSB0 C-Kermit> set speed 115200 C-Kermit> set flow-control none C-Kermit> connect

/dev/ttyUSB0 为 USB 转串口适配器的设备文件 波特率与配置 DTS 节点中的 current-speed 属性相同

3.发送数据 uart3 的设备文件为 /dev/ttyS3。在设备上运行下列命令:

echo sunychip uart3 test... > /dev/ttyS3

4.接收数据 首先在设备上运行下列命令:

cat /dev/ttyS3

然后在主机的串口终端输入字符串 “sunychip uart3 test…”,设备端即可见到相同的字符串。

网友A:
这个板哪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