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进行降压时,辐射在130Mhz左右超标达

楼主(2020-10-17):
该如何去降低降压时的辐射量?

网友A:
布局布线不合理

楼主:
在不重新画板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

不改PCB版图,可能可以简单加几粒电阻电容过辐射,需要多幅示波器波形照片之类计算参数。有需要可以站内消息联系我。

网友B:
两面都铺铜。电感要用屏蔽的电感。输出电容并一个10uF X5R或X7R陶瓷电容。电解电容用220uF就够了,尽量用低ESR的高频电解。

@bixiaochangbo :电源,PCB很关键,零件性能也很关键,不改版,改良有限。
板子两面都铺铜接GND的。使用的工字电感,确实不太合适。输出没有接 X5R或X7R陶瓷电容。在不重新画板的情况下,是否还有补救的方法?

网友C:
不改布局布线很难通过,为什么不按规格书上的布线方案走呢

画板时考虑不足

楼主:
wei0822 发表于 2020-10-18 20:36不改布局布线很难通过,为什么不按规格书上的布线方案走呢

不清楚多出的几个连接到地的过孔有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多出的几个连接到地的过孔有什么作用

降低地平面阻抗用。你的板子没有画覆铜,就先不要纠结这个了。
你使用的好像是开放磁路的 工字型 电感?  看样子大概率是 漏感 惹出来的锅,可以布置适当参数的阻容吸收辐射

呃,看前面回复做了 覆铜。是工字电感。可以减轻辐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多出的几个连接到地的过孔有什么作用

如果板子有其他的地平面,背面或者内层的,就用这几个位置的孔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