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32S4A12程序跑乱了问题

楼主(2020-10-17):
我用的8A8K32S4A12单片机,我的程序很简单,就是P0口的走马灯,但是晶振在18.432M及以下,程序能正常运行,一旦增加到20M以上,程序就会跑飞,甚至感觉单片机经常重启,各位大侠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我用到25M,运行没有问题。

楼主:
我再找找问题,多谢了!

网友B:
以下是STC单片机系列表,基于此方案的医疗器械加密认证芯片方案:

  AES 256加密算法,目前市场同类产品最高的等级,高达2KB EEPROM,可分区加密读写,定制化硬件和定制化软件唯一对应, 加密库文件LIB 可以做到最小1K左右,解决因为你的MCU 内部RAM过小的问题,  不仅可以完美匹配任何一家32位MCU方案,就算 STC ,STM8等8051系列方案也可以完美匹配,并且我们可以提供全程的从设计到测试,试产到量产,解决工程师的后顾之忧。

网友C:
我用33MHz,没有问题。

网友D:
先写个最简单的程序测试下,

楼主:
多谢各位,原因找到了,电源不稳定导致,特别是频率高了,会有达到0.5V的一个压降,导致单片机频繁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