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点C、问题

楼主(2020-10-17):
假设int a=7;
(a++>7)?1:4  为什么结果4
如果改为用(++a>7)?1:4 为什么结果1

网友A:
看到这种就火的一逼,写这么屌的表达式有个卵用。
拿本c语言的书,对照优先级慢慢来呗。

网友B:
实际干活的时候有人这样写表达式吗?不会吧,要是都这样干稳定性就不能谈了。

网友B:
++运算 与 >比较运算哪个优先级高的问题。

网友C:
所以啊,  为了避免歧义,  尽量不要这样写代码

网友D:
先搞懂什么是++1,1++吧。

网友E:
并不是和比较符的优先级问题。a=i++和a=++i的区别是,一个是先加完再返回,一个是先返回再加。

网友F:
居然好几个人在这里扯优先级。。。

网友D:
都是大佬,呵呵,基础啊。

网友G:
没有赋值  只是比较 当然就是4啊

网友H:
楼主啊 你还是好好学习语言基础吧

网友I:
一般不写这么复杂的语句  会出现误解

网友J:
首先就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语句

网友K:
整句话就一个赋值  那是个++  不是赋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