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批量串口数据收集求指导

楼主(2020-10-17):
如题,请教一下,有没有比较经济的方式实现多个STm32设备串口数据的收集,数量从几个到几百个不等,USART不支持并联,每一路都转485又太贵
上个图 是从看到的视频里截的图

恒温箱

恒温箱

传感器

传感器

楼主:
今天来结帖 按下图使用即可

网友A:
稳定的工程角度来看必须使用UART转485的芯片或者模块。要是使用廉价经济的方式需要使用二极管三极管搭建。稳定性一致性不好,不建议使用。

网友B:
几百个串口?物理距离也很大了吧。想办法串口转网络。

网友C:
感觉这种应用,还是RS485吧!如果搞不定,可以三极管自己搭一个啊!

网友D:
这种场合,用485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办法,都走标准的modbus,如果是非标器件和协议,确实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E:
转485都嫌贵,恐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zzqnysafe :工装不要太考虑成本,要考虑稳定、准确、操作方便,你多花的钱有可能生产上几天就能给省出来
@zzqnysafe :不对啊,不做产品应该成本更不敏感才对
我要做个数据采集的工装,不是做产品,所以觉得成本高

网友F:
不知道总是数据量多大,  波特率和总线负载

网友G:
这是要做串口服务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百个串口?物理距离也很大了吧。想办法串口转网络。

从恒温箱到电脑 就一两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总是数据量多大,  波特率和总线负载

波特率9600,数据很少,每帧16个字节

网友H:
用I2C总线,单个I2C总线可以接127的设备,总线长度一两米没什么问题。

网友H:
如果硬件已经定型改不了I2C,还有一个方案:
将所有设备的TxD跟RxD并成一路TxD、RxD,但同一时刻只使一个设备上电,这样不断切换设备的上电来进行分时的串口通信; 供电控制方案类似矩阵式键盘,将设备正极作为行、负极作为列,同一时刻只选通单行单列。

网友F:
简单地并联一起,  变成一条线,  是不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简单地并联一起,  变成一条线,  是不行的

并联在一起,但同一时刻只有一个设备在供电,这种方案我在实际项目中做过,没有问题。
我的项目是几十个设备并一起。
楼主这个项目可以将设备分成多组,host端用多个串口来收集,这样就可以同时收集几个设备数据,快不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并联在一起,但同一时刻只有一个设备在供电,这种方案我在实际项目中做过,没有问题。
我的项目是几十个 ...

用 "线与" 方式,  多个接口连在一起的可行的,  也是比较便宜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硬件已经定型改不了I2C,还有一个方案:
将所有设备的TxD跟RxD并成一路TxD、RxD,但同一时刻只使一个设 ...

好的 我做个板试一试 这样比较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可以不可以, 我觉得可以试试。 用同轴线带屏蔽的  把 主机(PC)的串口 TX/RX  并联到N个机器上面。    ...

有协议 但是USART不支持并联 可一起收,但是发送同一时间应该只有一个可以通,多了就不行了

网友J:
CAN是最佳选择

网友K:
可以考虑使用继电器隔离,每次只打开一个通道

网友L:
直接线与,上拉电阻适当小一点,比如1K,把RXD,TXD直接并联,所有设备的TXD设置成开漏方式,所有串口发送时,临时关闭自己的接收,接下来就是纯编程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直接线与,上拉电阻适当小一点,比如1K,把RXD,TXD直接并联,所有设备的TXD设置成开漏方式,所有串口发送时 ...

你好 谢谢您的回答   有点不理解发送时关闭自己的接收 这个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L(2020-11-16):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您的回答   有点不理解发送时关闭自己的接收 这个原因是什么啊

发送时,把自己的接收使能关闭,等发送完成后,再开启。这样自己不会接收到自己发的数据了。
看到你的图了,现场使用,抗干扰性能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发送时,把自己的接收使能关闭,等发送完成后,再开启。这样自己不会接收到自己发的数据了。
看到你的图 ...

只是试了一下 还没有大量节点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