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问题

楼主(2020-10-17):
  1. int m=0, n=2, k=1;
  2. k = (m++)&&(++n);
  3. printf("%d, %d, %d", k, m, n);

这里为什么输出的n是2.并没有改变

第二项是算术与还是逻辑与?

网友A:
执行m++时,是后置++运算符,是使用m的0值参与运算后加了1。在m使用0进行与逻辑运算时,由于m为0时为假,逻辑结果直接为假,后面的++n不会被执行。最后的结果就是k为0,m为1,n为2。有三种解决方案,一是把m改为非0;二是将++n与m++调换位置;三是将m++改为++m。

网友B:
&&时前面已经0就没必要运行后面++n

网友C:
楼主把m++改为++m试下

网友:
纠结这个没必要吧,写代码时候不要这么写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