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链表的最简单演示

楼主:
什么是链表,可能很多人都略微知道

这就是最简单的链表,再复杂的也是在这种基础上叠加出来的

楼主(2020-10-17):
void test6(void)
{
        struct node
                {
                        int x;
                        struct node *p;
                };
        struct node link1,link2,link3;
        link1.x=1;
        link2.x=4;
        link3.x=3;
        link1.p=&link2;
        link2.p=&link3;
        link3.p=&link1;

        printf("link1.p=        %p\n",link1.p);
        printf("&link2=                %p\n",&link2);
        printf("*link1.p=        %d\n",link1.p->x);

}
结合上一个例子,我解释一下这个。
struct node
{
int x;
struct node *p;
};
定义结构体node,表示链表的一个节点,该节点应能存储节点的数据+下一个节点的地址。
因此该节点的结构体变量包含两项数据,其中第二个存储地址的数据位指针,且能指向自身结构类型地址的指针,
然后就是创建节点,跟使用结构体变量类型方法是一样的,创建3个节点,
然后通过取地址将3个节点地址取出,放到编号挨着的三个变量的地址存储位置。
这样我们就将三个节点链接组合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环状。。
我们就可以通过节点1里面存储的地址,去找到节点2里面的数据,然后再通过节点2的地址找到节点3里的数据。

楼主:
其实链表是为了开辟不连续的空间,所以创建节点可以通过内存申请函数。然后通过一个读取点(可以是临时的同类型元素变量)不停的按图索骥读取下一个节点,直到满足某个条件,比如指针指向了NULL。

这里不再讲。

网友A:
通俗易懂。

网友B:
讲的好,收藏了。

楼主:
嘿嘿,准备深入研究

网友C:
单片机编程很少用链表啊

网友D:
只是有一个大框的概念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用在上位机上

网友F:
操作不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G:
指针操作需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