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RK3288开源主板-GPIO使用介绍

楼主(2020-10-17):
简介
GPIO, 全称 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通用输入输出),是一种软件运行期间能够动态配置和控制的通用引脚。
RK3288 有 9 组 GPIO bank: GPIO0,GPIO1, ..., GPIO8。每组又以 A0~A7, B0~B7, C0~C7, D0~D7 作为编号区分(不是所有 bank 都有全部编号,例如 GPIO5 就只有 B0~B7, C0~C3)。
每个 GPIO 口除了通用输入输出功能外,还可能有其它复用功能,例如 GPIO5_B4,可以复用成以下功能之一:
  • spi0_clk
  • ts0_data4
  • uart4exp_ctsn
每个 GPIO 口的驱动电流、上下拉和重置后的初始状态都不尽相同,详细情况请参考《RK3288 规格书》中的 "RK3288 function IO description" 一章。
RK3288 的 GPIO 驱动是在以下 pinctrl 文件中实现的:
kernel/drivers/pinctrl/pinctrl-rockchip.c
其核心是填充 GPIO bank 的方法和参数,并调用 gpiochip_add 注册到内核中。
使用
开发板有两个电源 LED 灯是 GPIO 口控制的,分别是:
从电路图上看,GPIO 口输出低电平时灯亮,高电平时灯灭。
另外,扩展槽上引出了几个空闲的 GPIO 口,分别是:
这几个 GPIO 口可以自定义作输入、输出使用。
输入输出
下面以电源 LED 灯的驱动为例,讲述如何在内核编写代码控制 GPIO 口的输出。
首先需要在 dts (Device Tree) 文件 firefly-rk3288.dts (0930版) 或 firefly-rk3288_beta.dts (0809版) 中增加驱动的资源描述:
  •         firefly-led{
  •                 compatible = "firefly,led";
  •                 led-work = <&gpio8 GPIO_A2 GPIO_ACTIVE_LOW>;
  •                 led-power = <&gpio8 GPIO_A1 GPIO_ACTIVE_LOW>;
  •                 status = "okay";
  •         };

这里定义了两颗 LED 灯的 GPIO 设置:
led-work  GPIO8_A2  GPIO_ACTIVE_LOWled-power GPIO8_A1  GPIO_ACTIVE_LOW
GPIO_ACTIVE_LOW 表示低电平有效(灯亮),如果是高电平有效,需要替换为 GPIO_ACTIVE_HIGH 。
之后在驱动程序中加入对 GPIO 口的申请和控制则可:
#ifdef CONFIG_OF#include <linux/of.h>#include <linux/of_gpio.h>#endif static int firefly_led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int ret = -1;    int gpio, flag;        struct device_node *led_node = pdev->dev.of_node;       gpio = of_get_named_gpio_flags(led_node, "led-power", 0, &flag);        if (!gpio_is_valid(gpio)){                printk("invalid led-power: %d\n",gpio);                return -1;        }     if (gpio_request(gpio, "led_power")) {                printk("gpio %d request failed!\n",gpio);        return ret;        }        led_info.power_gpio = gpio;        led_info.power_enable_value = (flag == OF_GPIO_ACTIVE_LOW) ? 0 : 1;        gpio_direction_output(led_info.power_gpio, !(led_info.power_enable_value));...on_error:    gpio_free(gpio);}

of_get_named_gpio_flags 从设备树中读取 led-power 的 GPIO 配置编号和标志,gpio_is_valid 判断该 GPIO 编号是否有效,gpio_request 则申请占用该 GPIO。如果初始化过程出错,需要调用 gpio_free 来释放之前申请过且成功的 GPIO 。
调用 gpio_direction_output 就可以设置输出高还是低电平,因为是 GPIO_ACTIVE_LOW ,如果要灯亮,需要写入 0 。
实际中如果要读出 GPIO,需要先设置成输入模式,然后再读取值:
int val;gpio_direction_input(your_gpio);val = gpio_get_value(your_gpio);

下面是常用的 GPIO API 定义:
#include <linux/gpio.h>#include <linux/of_gpio.h> enum of_gpio_flags {        OF_GPIO_ACTIVE_LOW = 0x1,}; int of_get_named_gpio_flags(struct device_node *np, const char *propname,                           int index, enum of_gpio_flags *flags); int gpio_is_valid(int gpio); int gpio_request(unsigned gpio, const char *label); void gpio_free(unsigned gpio); int gpio_direction_input(int gpio); int gpio_direction_output(int gpio, int v)

复用
如何定义 GPIO 有哪些功能可以复用,在运行时又如何切换功能呢?以 I2C4 为例作简单的介绍。
查规格表可知,I2C4_SDA 与 I2C4_SCL 的功能定义如下:
Pad#
func0
func1
I2C4_SDA/GPIO7_C1gpio7c1i2c4tp_sda
I2C4_SCL/GPIO7_C2gpio7c2i2c4tp_scl

在 /kernel/arch/arm/boot/dts/rk3288.dtsi 里有:
        i2c4: i2c@ff160000 {                compatible = "rockchip,rk30-i2c";                reg = <0xff160000 0x1000>;                interrupts = <GIC_SPI 64 IRQ_TYPE_LEVEL_HIGH>;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pinctrl-names = "default", "gpio";                pinctrl-0 = <&i2c4_sda &i2c4_scl>;                pinctrl-1 = <&i2c4_gpio>;                gpios = <&gpio7 GPIO_C1 GPIO_ACTIVE_LOW>, <&gpio7 GPIO_C2 GPIO_ACTIVE_LOW>;                clocks = <&clk_gates6 15>;                rockchip,check-idle = <1>;                status = "disabled";        };

此处,跟复用控制相关的是 pinctrl- 开头的属性:
  • pinctrl-names 定义了状态名称列表: default (i2c 功能) 和 gpio 两种状态。
  • pinctrl-0 定义了状态 0 (即 default)时需要设置的 pinctrl: i2c4_sda 和 i2c4_scl
  • pinctrl-1 定义了状态 1 (即 gpio)时需要设置的 pinctrl: i2c4_gpio
这些 pinctrl 在 /kernel/arch/arm/boot/dts/rk3288-pinctrl.dtsi 中定义:
/ {         pinctrl: pinctrl@ff770000 {                compatible = "rockchip,rk3288-pinctrl";        ...                gpio7_i2c4 {                        i2c4_sda:i2c4-sda {                                rockchip,pins = <I2C4TP_SDA>;                                rockchip,pull = <VALUE_PULL_DISABLE>;                                rockchip,drive = <VALUE_DRV_DEFAULT>;                                //rockchip,tristate = <VALUE_TRI_DEFAULT>;                        };i2c4_scl:i2c4-scl {                                rockchip,pins = <I2C4TP_SCL>;                                rockchip,pull = <VALUE_PULL_DISABLE>;                                rockchip,drive = <VALUE_DRV_DEFAULT>;                                //rockchip,tristate = <VALUE_TRI_DEFAULT>;                        };i2c4_gpio: i2c4-gpio {                                rockchip,pins = <FUNC_TO_GPIO(I2C4TP_SDA)>, <FUNC_TO_GPIO(I2C4TP_SCL)>;                                rockchip,drive = <VALUE_DRV_DEFAULT>;                        };                };        ...    }  }

I2C4TP_SDA, I2C4TP_SCL 的定义在 /kernel/arch/arm/boot/dts/include/dt-bindings/pinctrl/rockchip-rk3288.h 中:
#define GPIO7_C1 0x7c10#define I2C4TP_SDA 0x7c11 #define GPIO7_C2 0x7c20#define I2C4TP_SCL 0x7c21

FUN_TO_GPIO 的定义在 /kernel/arch/arm/boot/dts/include/dt-bindings/pinctrl/rockchip.h 中:
#define FUNC_TO_GPIO(m)                ((m) & 0xfff0)

也就是说 FUNC_TO_GPIO(I2C4TP_SDA) == GPIO7_C1, FUNC_TO_GPIO(I2C4TP_SCL) == GPIO7_C2 。
像 0x7c11 这样的值是有编码规则的:
7 c1 1| |  `- func| `---- offset`------ bank0x7c11 就表示 GPIO7_C1 func1, 即 i2c4tp_sda 。
在复用时,如果选择了 "default" (即 i2c 功能),系统会应用 i2c4_sda 和 i2c4_scl 这两个 pinctrl,最终得将 GPIO7_C1 和 GPIO7_C2 两个针脚切换成对应的 i2c 功能;而如果选择了 "gpio" ,系统会应用 i2c4_gpio 这个 pinctrl,将 GPIO7_C1 和 GPIO7_C2 两个针脚还原为 GPIO 功能。
我们看看 i2c 的驱动程序 /kernel/drivers/i2c/busses/i2c-rockchip.c 是如何切换复用功能的:
static int rockchip_i2c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struct rockchip_i2c *i2c = NULL;        struct resource *res;        struct device_node *np = pdev->dev.of_node;        int ret;// ...                i2c->sda_gpio = of_get_gpio(np, 0);                if (!gpio_is_valid(i2c->sda_gpio)) {                        dev_err(&pdev->dev, "sda gpio is invalid\n");                        return -EINVAL;                }                ret = devm_gpio_request(&pdev->dev, i2c->sda_gpio, dev_name(&i2c->adap.dev));                if (ret) {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request sda gpio\n");                        return ret;                if (IS_ERR(i2c->gpio_state)) {                        dev_err(&pdev->dev, "no gpio pinctrl state\n");                        return PTR_ERR(i2c->gpio_state);                }                pinctrl_select_state(i2c->dev->pins->p, i2c->gpio_state);                gpio_direction_input(i2c->sda_gpio);                gpio_direction_input(i2c->scl_gpio);                pinctrl_select_state(i2c->dev->pins->p, i2c->dev->pins->default_state);// ...}

首先是调用 of_get_gpio 取出设备树中 i2c4 结点的 gpios 属于所定义的两个 gpio:
gpios = <&gpio7 GPIO_C1 GPIO_ACTIVE_LOW>, <&gpio7 GPIO_C2 GPIO_ACTIVE_LOW>;
然后是调用 devm_gpio_request 来申请 gpio,接着是调用 pinctrl_lookup_state 来查找 “gpio” 状态,而默认状态 "default" 已经由框架保存到 i2c->dev-pins->default_state 中了。
最后调用 pinctrl_select_state 来选择是 "default" 还是 "gpio" 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