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一款蓝牙耳机的功耗评测结果如下,能评估是哪个蓝牙版...

楼主(2020-10-17):
#蓝牙耳机#使用功率分析仪对一款蓝牙耳机的功耗评测结果如下,供参考讨论,能猜出来是哪个蓝牙版本?

1.未开机时的平均电流 约=6μA
2.开机时长10s,平均功耗 约= 19mA
3.播放音乐时的平均功耗 约= 32mA
4.停止播放音乐25s内(暂定 热连接态) 约=19mA
5.冷连接态前(热连接态后10s)的平均功耗 约=12mA
6.冷连接态的平均电流 约= 2.48mA
7.无连接后关机,回归未开机时的电流 约=6 μA

根据上面数据,或者是蓝牙版本较低?或者是软硬件研发能力有待提高。
#物联网#电流波形图如下:

楼主:
功耗测试场景图:
--------------------------------------

楼主:
引用 楼主:
功耗测试场景图:--------------------------------------

谁能告诉我怎么指定图片宽度?图片大了不美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能告诉我怎么指定图片宽度?图片大了不美观。

宽750或950

网友A:
我们也做蓝牙耳机,能指教一下,蓝牙耳机需要测试哪些参数,研发流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做蓝牙耳机,能指教一下,蓝牙耳机需要测试哪些参数,研发流程吗?谢谢 ...

典型的用户使用场景测试就行,一般比较关注连接距离和功耗

楼主:
#高通Qualcomm蓝牙耳机#(非卖品),看看这个大牌东东的功耗指标,充满电能连续听音乐多长时间?
评测数据结果:
开机并连接到手机耗时16s,平均功耗 约= 11mA;
热连接态,平均电流 约= 8.42mA;
播放音乐时,平均电流 约= 21.48mA;
停止音乐后进入冷连接态后,平均电流 约= 1.68mA;

这个蓝牙耳机电池容量是400mAh,按上面测试数据估算,耳机充满电后,可以连续听音乐约15小时,待机约190小时。

评测条件:
蓝牙芯片:csr57F68
输入电压:3.7v
备注:受测试工具、手段、环境等因素影响,此结果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通Qualcomm蓝牙耳机#(非卖品),看看这个大牌东东的功耗指标,充满电能连续听音乐多长时间?
评测数据 ...

使用 功耗分析仪 得到的运行态电流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