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 8M或者12M晶振怎么配置PLL到48?

楼主(2020-10-17):
HC32L130 8M或者12M晶振怎么配置PLL到48?我一直配置不成功

网友A:
8x6或者12x4,关键是XTH起振要正常,XTH参数和Driver值不一定是样例的值,要根据实际使用的晶振调整

网友B(2021-12-14):
我的也是  一直配置不成功外部8M倍频到48M ,楼主搞定没?

网友C:
可以看看时钟这部分手册
或者随便找个例程,把时钟拿过来直接用

网友D:
其实就是各种分频和倍频的系数

网友E:
你去找一下倍频系数就好了, 一般都会有的

网友F:
首先你开启外部晶振,然后配置系数啥的,这个你参考官方的demo呗

网友G:
问题不大,你去参考官方的例程就好了,把配置配成48MHz

网友H:
你可以找个例程,要不自己研究很费劲

网友I:
找FAE给你配置好,哈哈哈

网友J:
你可以找个例程,看人家咋配置的,你学着改改就好了

网友K:
用他们推荐的晶振就好啦,晶振也不贵

网友L:
我觉得你还得是看手册吧,手册都有写

网友M:
你这问题不是很难的,你找个例程移植一下就好啦

网友N:
晶振改完之后,记得旁路电容也要配合着修改哈

网友O:
原来HC32L130的话用的是多少晶振啊?用他们的晶振不行么?

网友P:
华大的晶振修改我还没改过,一般都是用demo板的,其实你可以看看他家例程学着改

网友Q:
一般都是找倍频系数,你搜一下就好啦,全局搜索

网友R:
这个你问问他家的技术支持,很快就能帮你解决的

网友S:
可以看看视频教程,华大的MCU大家用的还是很多

网友T:
没配置过,你参考官方板子的电路,然后再参考他家的例程时钟配置部分,看看怎么办

网友U:
不同的倍频系数互相组合

网友V:
都有多少倍可以组合呢

网友W:
XTH是外部晶振是吗

网友X:
楼主能配置到多少呢

网友Y:
6*8或者使用12*4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