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音频信号共地引起的电流噪声【悬赏20元】

楼主(2020-10-17):
各位同仁、大佬,今天碰到一个问题:如下图中三个电路模块的接法,喇叭输出有电流声。

如果把USB线或者功放模块的电源线隔离,则电流声消失,如下图:

但是,USB声卡和功放板之间用音频隔离模块隔离,电流声仍在:

初步判定是共电源或者共地的原因,除了隔离之外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引起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该问题!有懂的大神请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判是外部输入电源接到USB排线的问题,USB的5v的地线。需要看整体地线的PCB布线。 ...

您好,PCB的地线排布如下:

网友C:
lz公布的pcb来看,我画了地线分布

第一种情形
当12V电源被隔离

第二种情形
当usb被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公布的pcb来看,我画了地线分布

第一种情形

是的,看来除了隔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C:
功放与usb声卡被隔离仍然有电流声。
经分析:串扰应该是从覆铜通过地线传导的干扰。当12V被隔离,系统通过覆铜的传导干扰被隔离,当usb被隔离,系统通过覆铜的传导干扰也被隔离。
当声卡与功放的gnd被切断,覆铜的干扰是没有被隔离。

网友C:
好像有个开关电源,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看来除了隔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USB的排线地线剪断,先看看,然后焊到,电源插座那里,再看看能不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的排线地线剪断,先看看,然后焊到,电源插座那里,再看看能不能改善 ...

试过了,也还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源的左边那块电路是什么,有可能杂噪是它产生的。先不管它,先进行下朮试验,以湹清其它可能的原因 ...

电源左边是USB隔离模块。
功放的输出用的是桥接的方式。
按照您的方式改过接线,也还是有噪声。单独接一个耳机到声卡的输出或者把手机的输出接到功放的输入,都是正常的,说明各自单独工作都没问题,接一起就问题来了。头疼

网友D:
来学习一下。
在论坛看到好几次现金悬赏的了,话说最后有人拿到赏金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也还有的。

原dc in 加lc滤波。然后12v接到lc滤波之前,给功放的电接在lc滤波之前。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一个电源接功放 一个电源接音源就不会有大的噪声 如果共地就会出现很大的噪声 功放是数字功放桥接喇叭  电源是普通开关电源。我这个没有线路板 就是简单的飞线搭接

网友F:
悬赏贴我们文盲不敢随便说话。
替你着急啊。。。

网友F:
或者你悬赏多一点比如二千块,我脸皮就不要了。。。。

网友G:
功放板和主板之间的地只能有一条地线通。如果2个接地容易形成环,这样就会50Hz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或者你悬赏多一点比如二千块,我脸皮就不要了。。。。

看你好像挺有把握,有啥好方法,共享下呀

网友H:
当然隔离是最好的方式,如果不想做隔离处理的话,可以尝试以下处理:
1、在你主板输出的功放电源上加共模滤波器。
2、如果步骤1做了后,有改善,再在功放电源电缆上装一个磁环。
3、将楼主示意图中的USB声卡、功放的接地方式改为单点接地。

网友I:
usb声卡的输出模拟地接功放端,不要接在连接声卡数字地,声卡输出到功放采用差分方式。

网友J:
1,12V电源滤波不好;加LC滤波(是共模滤波)
2,PCB画的也不好;(画的时候要按电路走向画线,铺铜时不要有死铜)
3,不要共地;(功放地和USB地分开)
4,必要时USB(5V或其他电源)电源加电感或磁珠用电容滤波

网友K:
10年前做过一些功放电路,前辈教我说:电源地靠近大电流的功放的地,再到小的音频信号地。。。

网友L:
建议楼主在功放板上另外接一组12V开关电源,不要和主板共12V电源,试试看

网友M:
建议楼主将开关电源改为用线性电源试一试,对于mv级别小信号模拟量的应用方面,开关电源自身的纹波影响就是一个干扰源。
分享一个亲身经历:以前做一个LED分光测试项目,电压测试2V档以内精确度要求mV级,同一产品测试稳定性误差跳动不超过正负2mV,反相5V检测漏电流uA级别,稳定性误差跳动正负2uA,采用自制变压器降压整流后317线性调压滤波电源供电,测试系统性能指标都能够达到要求,因为自制电源成本高制作麻烦且笨重,改用了开关电源,试了几家名牌开关电源供电,测试系统性能指标都超出要求,增加、改进电路的滤波抗干扰相关电路,折腾了两三个月,最后发现还是线性电源供电满足要求,只好改回用自制线性电源供电了。  个人经历仅供参考。

网友N:
用示波器先看看音频输出是不是稳定的吧

网友N: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各个隔离模块下音频信号的输出    和前后对比,再在电路上模拟出有隔离模块的状态。这是比较不耗成本的方式了。简单就是直接加隔离模块

网友:
先把完整电路图贴出来看看有没有改造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学习一下。
在论坛看到好几次现金悬赏的了,话说最后有人拿到赏金了吗? ...

我在论坛发了好几次现金打赏的帖子了。
最多的一次打赏了120元。

楼主:
尝试了好几种方法,都不能解决。最后决定还是用隔离电源模块的方式。

网友O:
音频隔离器,如何隔离的?  你确定隔离了? 或者说,理论上隔离了,实际上是否隔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