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为什么IGBT内部是两个芯片?

楼主(2020-10-18):
修一电焊机,单220V电源,UC3846N推全桥,4个G60N100。坏了2个别人那里拿了个管子换之,试机,电流由小到大逐步试,最大电流(标称160A)下焊了几下没动静了,风扇还转。检查新换的管子坏了1个。问那个人说这管子以前他用过,那就是说不是质量问题。把管子砸开看里面是两个芯片,一个大一个小,为什么这样?左边原机,右边新换的,芯片尺寸一样大。

追查坏的原因,只装了半边的管子测GS波形,感觉驱动的上升沿太慢,别的机器那个20欧电阻好像是15或12欧,具体记不清了,电压不知道,修好就算了一般不去看波形。这个帖子里有测量波形,但是驱动电路不一样,但是看上去上升沿要陡峭《大佬们,请教MOS管振荡问题》https://bbs.21ic.com/icview-2963232-1-1.html。另为什么管子关断的时候会出现那么大一个负的反冲?

然后查看tb买管子,价格多种,都不知道该买哪个?这台机器嘛不好,修好怕也用不住,可以不修,但是别的值的修的机器呢?怎么选?这是其中两家的,还有别人家的,五花八门,便宜的不敢买,怕不行,贵的没法买,修理费的问题。

网友A:
另为什么管子关断的时候会出现那么大一个负的反冲?
是igbt的C,还是igbt的G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为什么管子关断的时候会出现那么大一个负的反冲?
是igbt的C,还是igbt的G出现 ...

G-E的波形,只焊了半边的管子所以E-C电压不是正常工作时的电压。
最后一图是测量的时候接反了,所以上下翻转了一下。

网友B:
反冲是死区吧?

网友B:
一个变压器推动多个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变压器推动多个IGBT?

是在死区。驱动少画了个电容,大概1nF吧,以前修别的机器没留意多大的。一般都是这种方式,前两天修一MOS管的机器,共20个2SK3878,就一个变压器推,驱动电路有所不同。

网友B:
栅极电容不一定需要。主要看栅极和漏极电容有多大,大就需要在栅极源极加个电容,否则就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极电容不一定需要。主要看栅极和漏极电容有多大,大就需要在栅极源极加个电容,否则就不需要。 ...

这是为了防止经GC电容导致误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为了防止经GC电容导致误导通?

对。。

网友C:
一个时IGBT芯片,一个时二极管芯片,二极管芯片起到的作用是反向二极管,防止IGBT管子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时IGBT芯片,一个时二极管芯片,二极管芯片起到的作用是反向二极管,防止IGBT管子接反。 ...

原来是这样。
看初级波形,关断的时候尖峰很大,可见此时前面的全桥驱动是处于高阻,关断时的反冲是变压器存储的能量导致的。
那么买管子怎么选呢?无从下手,不知道该买哪个?

网友D:
标准的igbt本来就是这样的结构。
其中一个芯片的IGBT管子本身,由于单个IGBT芯片是不带有mos管这样的寄生反向二极管,因此需要另外一个是续流快恢复二极管,封装在一个铜片基座上。

网友E:
IGBT芯片没有寄生二极管,所以内部需要并联一个续流

网友F:
淘宝买功率器件就算了吧,不说100%假,也差不多99%了,很多魔字假冒的。我们同事找所谓的那种BOM配单的以前多年合作的店,一样给假货。一个电磁加热的产品用到英飞凌的个IGBT(只有一个型号用起来很好,其它同系列型号都发热历害),20多一片(跟正品代理的报价一样相差不了几毛钱)买回来也是假的(真货工作半小时以上,温升不足15度,假货工作1分钟温升起码超30度)。看印字看外观,不管你怎么照,你分辨不出真假(完全看不出,并没有魔字,估计是国产假冒的,字也是原厂的,并没打磨),唯一就是上机通电看温升就出来了。

楼主(2023-05-06):
前几天修电焊机,换4个25N120及驱动,试机大几十安点两下没事,再一百多安点两下烧了。再换4个25N120及驱动,找半天找不出问题,这波形正常吧?10V10uS每格。再试机,小电流点两下就又烧了,又是4个全烧。然后砸开管子,里面只有一个芯片,没有二极管?测量是有二极管的,4.6元一个。

这是原机管子,放在一起比较。管子肯定不对,面积仅有正常的一半,难道是场效应管做的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