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桥振荡器的工作机理

楼主(2020-10-18):
翻查了好多资料,发现几乎没有书籍能把这个电路的工作机理说清楚的,大多数书籍都是推导一下这个电路巴克豪森判据的结果,得出振荡频率和起振条件,或者Q值灵敏度等。

下面使用一下别人画好的原理图,来详细说明一些比较隐蔽的物理机制问题。

思考问题1:如上图所示,描述这个电路的正弦波纯度,用了【超纯】二字,请问这个超纯是如何实现的???

思考问题2:这种文氏桥振荡器,工作频率范围一般是2Hz~~2MHz,下限2Hz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能搞清楚上面两个问题,才能算真正的理解这种振荡器的巧妙之处。

高频【2MHz】是由灯丝的电感及运放的FT决定的。
低频【2HZ】是由灯丝的热惯性决定的。在高频时,灯丝响应的是有效值的平均值而不是瞬时值,此时灯丝是线性时变元件。超低频时,灯丝响应的是瞬时值,是典型性的非线性器件,输出波形会失真。
之所以【超纯】,是因为外围电路元件都是线性元件,只要保证运放不饱和,没有产生谐波的元件。
通过过驱动而持续振,没有过驱动,则难以产生,过驱动导致失真,谐波产生。这是一对矛盾,只能是折中,维持最低过驱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灯泡等效电阻某区域,达到稳幅,原理略之不谈。
频率范围受限于,运放的寄生电容(f高不了),以及运放输 ...

你跟喝多了一样,又开始忽悠我了。

你这前言不搭后语的,你自己还能看懂自己说的话?

网友B:
热惰性不忽悠

网友C:
要用比较器电路结构分析。

网友C:
网上看专家讲文氏振荡电路,列了不少公式,最后说电路的放大倍数约等于3,而且抄来抄去的基本如此说。他们连电路为什么叫"文氏"都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上看专家讲文氏振荡电路,列了不少公式,最后说电路的放大倍数约等于3,而且抄来抄去的基本如此说。他们 ...

我来发些与现有分析不同的声音。

下面先发满足振荡判据的S'21仿真图,再发完整电路下的节点阻抗仿真图(重点)。

这里,Zp33=-4321+j4395,   Zp44=-0.00057-j0.028(约等于0)
输出节点阻抗 Zp44 可以忽略(等效为输出节点接有理想电压源),正反馈输入端节点阻抗 Zp33 为负阻和感抗。
Zp33 节点阻抗说明此处节点电压不可能与输出电压同相,因此也不可能与负反馈输入端电压同相。

这说明现有对应的“同相”理论分析需要重新考虑。

要吃透电路原理,分析需要说明:振荡是怎么产生的,正负波形是怎么翻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来发些与现有分析不同的声音。

下面先发满足振荡判据的S'21仿真图,再发完整电路下的节点阻抗仿真图 ...

  的确,鬼佬的好东西,我们不拿来用,是笨蛋;而不加分析照抄作业也是笨蛋。我最欣赏有自己的见解。不过,我只能基于我的水平分析,达不到您的水准。  Rf/Re+1是同比例运算电路放大倍数计算式,基于理想运放线性放大,将它套在比较器电路结构的文氏桥就错了。前者Vi从运放+端输入是因,放大后输出Vo是果。后者运放的输出端电压是因,分两路经桥臂是果,-端一路两个电阻的比值约2:1,所以就以为电路放大倍数约等于3。那么,为什么起振条件是Au约等于3,而不少别的呢?弄清楚,就可分析翻转和灯泡的作用。

网友E:
总感觉这个灯泡的作用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没有查到相关灯丝具体的特性曲线数据,按照电路的分析实际通过灯丝的电流应该不超过30mA,灯丝功耗才1/4左右,温度变化能够多大?阻值变化又有多大?而阻值变大电流变小发热也变小,又导致降温电阻变小,这是不是正温度系数与电流负相关抵消了?也就是说负反馈没有理想中的影响力,自己都感觉晕乎乎的了!还请各位大神指正

网友E:
如果有条件做这个实验的可以对比一下,其它各元件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采用灯丝电阻的振荡器,和改为普通固定电阻器的振荡器,其响应时间有多大影响!与仿真出来的差别有多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总感觉这个灯泡的作用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没有查到相关灯丝具体的特性曲线数据,按照电路的分析实际通过灯丝 ...

我觉得你对灯丝稳幅的原理分析有道理。灯丝阻值的变化还直接影响到电路的增益,这从我的仿真中可以看出。

灯丝温度变化速度相对于振荡周期是慢响应。

我猜想,2Hz低频极限是受到参数配合的影响。我仿真到 0.xHz,仍能够满足振荡判据。

网友D:
纸上谈兵,9.9mHz振荡器的仿真,仿真满足振荡判据:|S'21|=1 (0 dB), GD<0。

仿真频率范围:1mHz - 20mHz。软件不能显示如此低频率范围。
元件值:R1=R2=R=15K, C1=C2=C=1100uF, Rf=560, R3=220, R01=1.08, R02=2000

@jz0095 看来你的定力不错,不会被忽悠。
@captzs 同意zyj9490的分析,灯丝主要对增益和幅度有贡献,对频率的影响很小,我从仿真中可以看出来。灯丝位置的R3, 满足判据的范围可以从140-200。R3低于100也满足判据,但是曲线峰值不明显,没有把握成功了。
@captzs :灯作放大增益而已,选频网络决定振频率。
@jz0095 :假如用灯泡,灯丝的电阻值将决定最低频率,当然运放的参数也要考虑。
只要能测出灯丝工作条件下的阻抗、频率特性,就能得到更靠谱的仿真。除了稳幅的功能,灯丝在低频的阻抗功能与电阻的没多大区别。
@zyj9490 可以用其他方法,但是楼主问的是这个电路的低频极限问题。
这样产生信号还不如用DDS做,用低价的8位机或用DAC,或用PWM,好滤波。

楼主:
在仿真器这种理想环境下玩,距离实际灯泡特性相比,相差十万七千七百九十九里。

我用激光测距仪量出来的,误差不超过2cm

网友C:
以Ra/Rb+1=3分析电路的放大倍数,既然要以增益分析,那么,正反馈的增益怎么算?

网友C:
   最近,X大贴出的几个电路,很有启发性。经仿真反复摆弄,可以获得不少东东,有的副产品很有价值。有的解决我很长时间的疑惑。“专家”什么都会,就不以为然。就象这个电路,自以为是者就只能往“增益”钻,还攻击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