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ADC采样 IO口无法实现钳位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STM32F407 ADC采样。STM32F407电源电压和参考电压是都是2.5V(两个独立电源),因为设计需要(换挡采样,测试小量程,调大增益),采样电压可能会超出2.5V。STM32F407 ADC口无法实现钳位。比如测量小于2.5V电压信号,ADC值正常,测量等于2.5或稍微大于2.5V信号,输出的值是0xFFFF,满量程,正常。但是当测试离2.5V较大时(比如4.2V),输出的是小于0XFFFF(比如可能是0X1455什么的),好像输入信号越大,ADC值越小(没有具体观察过)

下图是官方文档中ADC接口的图纸:

应该是有钳位电路,为啥不管用。我这边手头有同样电路,仅仅MCU不一样,是STM32F103的,电压可以牵制在3.4V左右,当输入ADC电压是4.1左右,ADC采样值是0xFFFF,正常,

比较奇怪是为啥STM32F103可以实现钳位,而STM32F407不行。哪位大神帮忙解惑下,谢谢!
我的ADC电路如下:

是一个有源滤波电路,AIN3_SENSOR接运放,AIN3接MCU的ADC口。比如STM32F407的板子的AIN3和AIN3_SENSOR,总是保持一致,比如信号是4V,前后一样。
而STM32F103的板子的前端是4V,后端(AIN3)就是3.4V顺利钳位。

网友A(2020-10-18):
但是当测试离2.5V较大时(比如4.2V),输出的是小于0XFFFF(比如可能是0X1455什么的),好像输入信号越大,ADC值越小(没有具体观察过)

这个情况与理论说明不同,  不知道你的测试有没有问题,  请再仔细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当测试离2.5V较大时(比如4.2V),输出的是小于0XFFFF(比如可能是0X1455什么的),好像输入信号越大,ADC ...

感谢回帖!
测试没有问题,因为当输入信号时4.2V时(AIN3_SENOR口)),ADC已经超过VREF,理论上AD口(AIN3)应该进行钳位(F103可以),但407没法钳位,在AD口也是4.2V,采样出的值就异常了,不是0XFFFF

网友B:
按照楼主的描述,407的AD输入引脚应该也要钳位到(2.5V VDD+VDiode)3点几伏左右,检查下AD配置有无问题。

网友C:
我认为你的电路是有问题的,好像不中,你试试前面增加一个滤波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你的电路是有问题的,好像不中,你试试前面增加一个滤波电路,试试。 ...

谢谢你的建议~~
我试了在AIN3和MCU之间加了一个470R的电阻,还是不行。
我也是怀疑内部二极管钳位时,没有加电阻,烧了二极管,我怕芯片已经损坏,换了一个新的MCU,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主的描述,407的AD输入引脚应该也要钳位到(2.5V VDD+VDiode)3点几伏左右,检查下AD配置有无问题。 ...

这个AD配置没啥关系吧,AD可以正确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