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频率误差

楼主(2020-10-18):
G2系列不支持高频晶体,只能接32K。如果用高频,只能通过内部DCO产生时钟,DCO频率误差有多大呢?

网友A:
如果温度在0~85度,VCC保持在3V时,1MHz下的DCO频率误差为-3%~+3%..

网友B:
已经在出厂的时候即校准好的频率  。。。

网友C:
看数据手册 ,,不用软件调整DCO了

网友D:
DCO = ~1.045MHz?    设置的DCO频率有一个很大的范围。。

网友E:
内部参考振荡器可以产生一个比较稳定的频率。。

网友F:
DCO和MOD的值便会由FLL硬件控制

网友G:
DCO默认频率时一般有800KHz和1.045MHz。。

网友H:
通过使用DCO产生的MCLK和SMCLK是1.045MHz,而不是指DCO本身。。

网友I:
设置DCO频率的方式是DCO和FLL配合使用

网友J:
采用了通过外部时钟校准单片机DCO时钟频率

网友K:
如果外部接32.768Khz的晶振,内部要用DCO

网友L:
G2系列还有一个评估板可以使用的。

网友M:
普遍提到DCO默认1.045MHz的说法

网友N:
只使用内部DCO也会获得比较精确的频率

网友O:
更高频率的没有试验过,一般时钟要求准确基本就是定时或通信,基本也够用了

网友P:
看情况,有些时候可能会达到6%。看能不能接受这个

网友M:
这个跟很多因素有关,参考下datashteet吧

网友Q:
这个误差如何测量呢

网友R:
手册上应该会有相关数据吧

网友S:
如何进行校准呢

网友T:
累积误差是不可忽略的

网友U:
可以采用何种时间基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