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要实现程序加密有几种加密方法?

楼主(2020-10-18):
C2000DSP的F24xxA和F28xx系列使用片内Flash作为程序存储器,自带加密机制,128位密钥,要实现程序加密有几种加密方法?

网友A:
"显式“密钥法,使用TI提供的Flash在线编程工具(On-chip Flash Programmer)时,在“Code Security Password”区域设置好128位密钥,然后点击“Program Password”

网友B:
注意不要将Key0-Key8全设置为0,如果全为0,则芯片将会永久“Lock”!。。

网友C:
这种方式在产品批量生产时除设计者知道密钥外,生产时的编程写入人员也知道。

网友D:
这种方式就只有设计者本人知道密钥了。

网友E:
程序无法加密,这时可以采用内置大容量Flash、可加密的单片机。

网友F:
将DSP程序写入单片机的片内Flash中,单片机通过模拟SPI口将程序加载到DSP片内RAM中运行。

网友G:
一般人不易掌握,特别是DSP的C语言源程序编译后都比较大。

网友H:
对其单片机加密方法一般有采用软体加密,硬体加密,软硬体综合加密,时间加密,错误引导加密,专利保护等措施。

网友I:
我用“隐式”密钥法加密之后,ccs连接不上控制板了,解密不了啊!什么情况呢?

网友J:
这个加密算法还真是没有研究过。

网友K:
这个隐式秘钥的看来还是比较复杂的设计。

网友L:
这个选取合适的加密方式的就好

网友M:
怎么才能看出加密方式是最合适的。

网友N:
这个可以将DSP烧写引脚破坏掉。

网友O:
注意全0是不能写入的  写入后就再也解不开了

网友P:
他的记下就可以了   这种加密应该只有这一种方法。。

网友Q:
自带的加密机制都有好几种吗

网友R:
需要借助工具进行加密吗

网友S:
最简单的加密方式是哪种呢

网友T:
我自己的代码不好 就不发愁别人盗用我的了  呵呵呵

网友U:
有没有具体如何操作的介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