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写不出来程序

楼主(2020-10-18):
现在正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态,能看懂别人的程序,自己却写不出来,能看懂别人的电路,简单的也能仿制出来,想自己设计却无从下手。

楼主:
不同条件下有些区别,但在规格书上有相关说明。。

网友A:
可以先模仿写些小程序,例如控制IED的亮灭的等等,边调试边学习的

网友B:
开始学习的话都会有着个问题的,不过只要能耐下心的就可以好好地掌握的

网友C:
程序会移植就可以,电路能够模仿就ok

网友D:
2812很适合工业控制用的一款2000系列DSP,也可以作为通用控制器用,IO口可用的可以达到五六十个,比较好入门。更像功能升级了的单片机。

网友E:
在研究中所碰到的各种问题只有你自己才能够真正解决。。

网友F:
DSP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单片机  。。

网友G:
选择一个厂家的DSP进行学习,主要是看DSP手册。。

网友H:
参考资料主要是厂家提供的资源

网友I:
网上也有大量资源可以参考
比如芯片手册,开发工具帮助文档等

网友J:
书和很全面的电子资料参考吧

网友K:
建议买个简单的开发板,5000系列就可以

网友L:
要加强数字信号处理的学习。

网友M:
先学数电,信号系统,数字信号系统在学其他

网友N:
要开始深入研究 Data Sheet,以及官网的源代码示例

网友O:
不用自己写啊 基本上都是改改别人的程序就行

网友P:
多抄写别人的就会了

网友Q:
说明楼主看代码看的少

网友R:
楼主不能光看 要写 哪怕是非常简单的代码也要不停的写 练手很重要

网友S:
多写写多看看就不尴尬了 慢慢来别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