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自制非常简单的LCR数字电桥

楼主(2020-10-18):
去年夏天开始学做LCR表,断断续续到年底实现了单个频率测电容电感,后来玩别的就放下了,程序里面很多很多错误的地方,今年8月又重新捡起来改了改,改成测量频率100HZ、1KHZ、10KHZ、100KHZ,档位10欧、100欧、1K欧、10K欧、100K欧、1兆欧,增加幅度和相位矫正,本来想加上开路短路匹配校准,后来家里修房子和收玉米打断了,现在懒的加了。
电路仿许老师电桥,单片机改用STM32F030F4P6,去掉部分放大和检相部分,程序自己写的,简单1档放大,100KHZ由于振幅小外加自平衡运放相移动精度比前面的差,程序非常简单,就是ADC采集两个电压合并成正负电压的正弦波,10倍采样率采集256点DFT算实部虚部,就是档位比较多计算显示有点麻烦,BUG超级多,自动档位只采电压没做平均滤波有的档位来回跳,人懒就简单加了个简单换档延时又切换档位速度慢,总之缺点很多,测量需要切换上下臂还要切换ADC通道耽误很多时间,100HZ档位测量速度非常慢。。

1602第一行第一个数是档位,0=10欧、1=100欧、2=1K欧、3=10K欧、4=100K欧、5=1M欧,第二行第一个数表示频率,0=100HZ、1=1KHZ、2=10KHZ、3=100KHZ,第一行第二个数据显示的是串联阻抗,第二行第二个数据显示的电感和电容。一共三个按键,按键1是显示串联电容,按键1和按键2一块按是串联电感,按键3频率加循环,三个按键一块按进入相位和幅度校准模式,一共24组校准参数每组三个数据生成一个查询表,从10欧姆开始校100HZ-100KHZ,每个频率需要校准相位和幅度两个参数,按2和3键加减角度,最好用角度确定的电阻或者电容校,我这就用一般电阻调到0度,按1键保存进入幅度矫正,电阻校准到1000就行,按1键进入下一个频率。

电路

程序

https://github.com/yjmwxwx/stm32asm/blob/master/gcm0/dianqiao/xssxb/1.s
我做这个表没有OSM校准,只能手算了吧

别的参数也手算吧

实物

正面

电路

插上后盖

木头自制夹子

简单测电容电阻电感视频

相位幅度校准演示视频,比较麻烦只演示10欧档

焊接能力强!这样飞线都能搞……
自强不息,赞!

网友A:
不错的DIY,LCR表精度怎么样。能达到老许那样的吗

网友B:
牛X啊!

这个表很简单的,就是ADC测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DIY,LCR表精度怎么样。能达到老许那样的吗

没别的LCR表比对,也没标准件验证,反正幅度和相位都是可调的,不准了可以调一调。
成品LCR表实物我连见都没见过,就是网上看资料自学做的,也就是能用吧比许老师那个差多了。

网友C:
虽然惨忍睹,还是为楼主的DIY精神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惨忍睹,还是为楼主的DIY精神点赞。

谢谢鼓励
电路非常乱,程序比电路还要乱,

网友D:
LZ是朝代的?现在PCB打样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朝代的?现在PCB打样很便宜

不会画呗。。。我想学画PCB的那个年代快递不方便价格还贵,现在没动力学了他又快递方便价格便宜,每次打开画PCB的窗口想学总是犯困,没开多长时间就又关上了。

网友E(2020-11-18):
啊这。。。非常简单?

网友F(2021-01-28):
这动手能力,确实不一般,我接线的话眼睛早花了

网友G:
强大,diy精神可嘉

网友H(2021-03-05):
大佬,你是之前做探伤机的那个么?

网友I(2021-07-14):
神一样的操作,一般搞硬件的真拿不下来,

网友J:
徒手算阻抗高手

网友K(2023-03-26):
能否讲讲相敏检波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否讲讲相敏检波电路原理

我也不懂,我都是单片机DFT。

相敏检波感觉就是和同频率相位差90度的两个方波相乘,就和收音机正交混频差不多,网上下本无线电的书看看里面应该有讲

你看收音机里面就是正交混频后得到实部和虚部

楼主(2025-09-30):
为了参加LCSC电赛活动薅羊毛,最近又做了一版,但是电路复杂稳定性差,还不如单路来回切换的,我自学单片机就靠一次次做电桥失败学会的。。

电路图

试验时候焊的电路

画好的板子

实测视频,档位切换还有问题,测量误差大,读数跳动也大,两路放大电路温飘也大,缺点很多。。